[家电] 拆紫灯灭蚊器

楼主(2019-11-01):
拆紫灯灭蚊器

效果还算不错

吸蚊子用的小风扇

给小风扇和紫灯供电的电源12V

吸引蚊子的紫灯

完,多谢围观!

网友A:
楼主最好是说一下原理。紫外线吸引过来,进风扇,然后被风扇绞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最好是说一下原理。紫外线吸引过来,进风扇,然后被风扇绞杀?

哈哈是被风扇吸进去然后出不来困死在里面

网友:
竟然真的杀蚊子?

网友:
里面好简单啊

网友:
房间里个把蚊子,这东西不好用,一大群蚊子可以逮到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是被风扇吸进去然后出不来困死在里面

卖家的说法就是风干

网友:
飞虫也许能逮住一个半个,蚊子悬~

网友B:
小二是晚上用的,不是用来电的。。。。。

网友:
以前电小二做充电宝,后来另一个同名做灭蚊灯,风扇供电虽然单管式方案,但比阻容或直接220V风扇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二是晚上用的,不是用来电的。。。。。

蜡烛皮鞭啥的都没电刺激

网友:
我家有两个大的,挺好用的

网友:
看着去蚊子效果还可以。

网友:
有点效果也算不错的

网友:
蚊子都是饿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是被风扇吸进去然后出不来困死在里面

,好吧,我不知道紫外线那么吸引蚊子啊。

网友:
还有蚊子呢?

网友:
玩具灭蚊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