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科沃斯扫地机器人cen546 三洋电池保护阀顶开,复位后没多久激情四射!!

楼主(2019-11-01):
接到个修扫地机的任务

扫地机

插电红灯,拔电灭灯,典型电池问题

打开

电压不正常

扒皮

红皮电池

sanyo日本三洋

有一个电池电压不正常

拆保护板

确定电池位置

充电也进不去,没电流

怼保护阀,噗嗤。。。。

有电了

也能充电

装回

装回

在两个扫地机在欢快玩耍时候。。。

这东西的吸力和马达声突然急剧下降,在找充电座,都还没有回到充电座,已经。。。。。凉了。

打开发现电池激情四射!!!十分刺鼻,那一个电池很热。。。

那些液体是有腐蚀性,塑料都软化了。。。废了。

最后,剩下3个电池,1a放电测容量都只剩下500~600的容量,,,也是废的。本来2600容量

网友:
来早了,前排兜售花生瓜子

网友:
电解液漏了。。。。。。好惨,安慰楼主

网友:
这幸亏是没起火。不然岂不是要冒着火满屋乱转了,嘿嘿!

网友:
这下精尽池亡了。。。。

网友:
喷水了呀!怎么回事?

网友:
漏液了啊,还是三样的那

网友:
这是撬保护阀导致的?

网友:
我都是用牙签慢慢把保护阀膜片压下去,才不会破损。

网友:
电池很热都出汗了

网友:
这得换电池了,以前给一个神州笔记本修电池,试着把保护阀按下去放气,结果全部漏液了。

网友:
暴力操作的后果~

网友:
我拆了2个CEN546的电池 都是LG的电芯,你这个是三洋,应该不错啊

网友:
几年前我从ibm电池吃的几颗全部是三洋红皮 放了2年有好几只都是没电压 充电无反应 拿牙签捅了那个阀听见有气体跑出来了 可是还是不能充电 无电压 最后只能扔了

网友:
本来就是电池出了故障内部高压才会自动断开电池阀,断开电路确保安全
捅阀门实在是没有什么意义,而且,捅回去后,安全阀相当于失效
电池最后的保护屏障没有了,反而造成严重的安全隐患

网友A:
这个保护板看着也不错啊。为什么电池的损耗会这么大呢?

网友:
测试设备是真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保护板看着也不错啊。为什么电池的损耗会这么大呢?

你要想想一个普通的容量型锂电池带3个马达,容量型电池一般建议最大放电是1c,那么要想想3个马达+控制板电流肯定不止2.6a吧

网友:
原来是因为电池不行了才会保护,原来如此。

网友(2024-11-04):
我家里也有一个,8年了,还能用。全套电池工具都有,就等着它精尽人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