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显示器出现LOGO后不停重启

楼主(2019-11-01):
电脑显示器出现显示器LOGO后不停重启,刚开始以为是电脑主板坏了,还换了台新电脑
新电脑到家后试旧显示器,才发现是显示器出问题了。
应该是显示器电源板出问题。发现两个35V330uf的电容有点鼓了。
不知换后有没有用?

后续更新: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594

网友A:
看到了就先换了再说,应该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了就先换了再说,应该有用的。

呵,好久没玩了,手上的零件都丢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好久没玩了,手上的零件都丢光了

找不到以前的元件,有空到街上买两电容回来。自己动手弄好的有成就感。

网友:
绝对供电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不到以前的元件,有空到街上买两电容回来。自己动手弄好的有成就感。 ...

刚淘宝上买了10个电容,连运费共4元。要是街上买可能不够

楼主:
不5000多块买了台新电脑,真香

网友:
电容鼓了先换再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淘宝上买了10个电容,连运费共4元。要是街上买可能不够

电器修理店小电容5块一个,你懂的,想省钱就自己搞

网友B:
怎么会判断电脑坏了?是显示器不断重起还是电脑不断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会判断电脑坏了?是显示器不断重起还是电脑不断重起?

前些时间有一台电脑就是主板坏了,CPU风扇转一下停。
现在这台又这样不停重启,最小系统后还是这样,就以为是主板问题。所以这台电脑主机根本没有坏,但是以为坏掉了买了新的,不过i5二代的确是有点久了,是时候换九代的了。
根本没有想到是显示器出的问题。

现在这个显示器换到好的电脑上还是这样

网友:
两台好主机,出掉旧的,买个显示器。主机不断重启,会有声光提示吧。比如:正常下开机,硬盘灯一直狂闪,不会常灭常亮几秒。留意下就可能不用买主机了。

网友C:
其实就是借口买新主机。
话说我的奕龙955也快10年了  ,正在考虑是换r5 3600还是i5 9500f,目前倾向于r5 3600,就看双11谁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就是借口买新主机。
话说我的奕龙955也快10年了  ,正在考虑是换r5 3600还是i5 9500f,目前倾向于r5 36 ...

是呀,有时就是下不了决定,吃鸡很爽。

网友:
换了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就是借口买新主机。
话说我的奕龙955也快10年了  ,正在考虑是换r5 3600还是i5 9500f,目前倾向于r5 36 ...

3600现在是1200大洋,太原那边的朋友现在可能还便宜。说不好1100大洋+B450搞不好1450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5000多块买了台新电脑,真香

其实自己玩,3600+B450(9400F+H310CM)+RX570 4g(矿卡可能性比较大)+16G+400G SSD吃鸡还是很不错的。

楼主:
处理器:INTEL 酷睿I5 9400F
主板:华硕 B365M-PIXIU
内存:金邦 16G 2666 4V
硬盘:英特尔SCKKF360H6HN 5400S 360G M.2 2280
显卡:微星 GTX 1660 VENTUS XS C 6G OC V1;
机箱:M001BL-TT
电源:400W电源

2K 27寸的显示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其实自己玩,3600+B450(9400F+H310CM)+RX570 4g(矿卡可能性比较大)+16G+400G SSD吃鸡还是很不错的。 ...

我现在就是技嘉的RX580 8G矿卡,955带不动啊,显卡得分才两万,按说应该是17万,
其实我这个955还是很坚挺的额, 最开始显卡是七彩虹4650,后来买了一个迪兰的6850酷能,三年刚出保就花屏坏了,找个修显卡的上焊台焊了一下,要价80,回家就花屏,找回去退钱了 ,显卡也没修好,继续4650,用了半年多买了个杂牌工包的gtx680,用了两年多不认显存后来干脆就花屏没图像了,无保修,又继续4650两年多,今年5月才买了个矿卡rx580和长城矿电1250W,现在想换U了,
现在配置是 AMD羿龙2 955+华硕77主板+创新THD声卡+技嘉rx580 8g(矿卡)+长城1250W电源(矿电)U 主板 声卡 皮实耐用,显卡坏俩了,显示器是瀚视奇28的,十年了  ,非常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就是技嘉的RX580 8G矿卡,955带不动啊,显卡得分才两万,按说应该是17万,
其实我这个955还是很坚挺 ...

770主板上580跑2W多估计是不兼容吧,比不是955拉不动,我的G530还能拉的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