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东成MJZ1201双速双电值得入吗?

楼主(2019-11-01):
这个价格值得一入吧?
单选投票, 共有 25 人参与投票 查看投票参与人

投票已经结束

36.00% (9)
20.00% (5)
44.00% (11)

网友A:
手上的东成用的三星的电芯,也算还不错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上的东成用的三星的电芯,也算还不错的了!

现在的都是天棚了吧。

网友:
电池不通用,不推荐。

楼主:
钻参数。电池不通用没事,家用非天天用。

2019.11.06京东单电的158元卷后143元随便购了!

2019.11.11天猫店单电158随便购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都是天棚了吧。

东成好处是以后随便换啊,电池里没有保护板的,

而且和大有接口端子都一样,只是外壳有别

网友:
工具国产选东成还是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东成好处是以后随便换啊,电池里没有保护板的,

而且和大有接口端子都一样,只是外壳有别 ...

这个是东城的新款  和以前电池壳完全不一样了,  不知道东城搞什么名堂。。。

网友:
东城电池听说不是三星的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东城的新款  和以前电池壳完全不一样了,  不知道东城搞什么名堂。。。 ...

是不是也变成平脚的电池了,大有好像也在搞!

估计电池里也有协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也变成平脚的电池了,大有好像也在搞!

估计电池里也有协议了! ...

轻了近250克,不知道哪里缩水了!

壳应没有老款厚实,耐用了!

京东上已经出评中带高清实拍不少了!

网友:
我的老款10E很耐草

网友(2021-06-17):
2021.618,单电低价158,买的时候没做功课,硬伤是电池不通用,东成自家的10.8V电池不通用!

网友(2021-09-11):
一般工况使用还是够了,!我有一把,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