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有谁知道海尔冰箱照明灯怎么拆下来更换

楼主(2019-11-01):
家里购买的海尔BC-93TMPF,使用2年后,现在里面的照明灯突然不亮了,其他都正常。联系了海尔售后,上门更换照明灯需要90大洋,某宝上搜索了一下有这个原装照明灯卖,20块左右,想买一个自己更换,原有的旧照明灯不知道怎么拆下来,论坛里有没有人懂这个的,请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
没拆过,看样子是拧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拆过,看样子是拧下来?

试过,拧不动。看某宝上的照片,貌似接口是卡进去的,也尝试拔了,又拔不出来。

楼主:
这个是某宝上的海尔官方同款照明灯照片

网友:
度娘上找的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B:
按照你图片的视角,整个灯往做推,推动之后往外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你图片的视角,整个灯往做推,推动之后往外拉。。试试

好的,多谢,有空我试试。

网友:
看灯的接线口,应该是可以直接连电线一起从灯座里拉出来,线应该是那种常见的电源线接头(例如电磁炉主板和输入电源线之间的接头,不懂得叫什么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