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欧司朗卤素灯变压器

楼主(2019-11-01):
里面各种黄豆,大红豆,红小豆,芋头,黑芝麻,粉丝,血豆腐啥的样样齐全啊!!

网友A:
我还一直以为是直驱的呢

网友B:
鲁肃灯不如孔明灯

网友C:
手机好,真清楚。做工也好,缺个热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一直以为是直驱的呢

是12V高频输出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鲁肃灯不如孔明灯

卤素灯,应该跟卤水豆腐,卤煮火烧有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好,真清楚。做工也好,缺个热保护。

手机没你的好,主要是技术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12V高频输出的东西

原来如此,之前没有注意过!

网友D:
好像是电子整流器模块,输出12V高频交流,不过可以试试接升压器,做一个家用式等离子点烟器。

网友E:
卤素灯也用这么高级的变压器。价格应该不低了。寿命长的话,也合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是电子整流器模块,输出12V高频交流,不过可以试试接升压器,做一个家用式等离子点烟器。 ...

听说这个东西怕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卤素灯也用这么高级的变压器。价格应该不低了。寿命长的话,也合算。

能不能改成48V的安电动车上用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听说这个东西怕短路

好像次级没有反馈,短路和开路都会烧。我以前在中关村知春电子市场里的买的5伏5安电源,每个30元,空载发热吱吱响,有一两个过流烧,拆开后是RCC单管式方案,不如网上好的旧5伏4安台达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改成48V的安电动车上用啊?

这种的不带稳压,和电动车充电器差距比较大。可以改,但是比较复杂了,效果不一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次级没有反馈,短路和开路都会烧。我以前在中关村知春电子市场里的买的5伏5安电源,每个30元,空载发 ...

我还不知道原理,听说空载没事,

网友:
这做工真不错,比小厂货好太多了,虽说电路都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一直以为是直驱的呢

确实不是直驱,比如飞利浦的卤素灯,上面一律标注AC12V或者AC24V,不懂为什么标注用交流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卤素灯,应该跟卤水豆腐,卤煮火烧有关系吧!

人家是素的,所以跟卤水豆腐有关,跟卤煮火烧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