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惠威喇叭并联问题……

楼主(2019-11-01):
惠威VX6吸顶喇叭,8欧阻抗的。喇叭处有衰减开关0DB和-3DB(0DB处喇叭接线端直流电阻大概7.5欧,-3DB处大概9欧)。现在两个喇叭并联使用,都是用0DB位置。如果一个拨0DB一个拨-3DB,哪个比较大声呢?

网友A:
如果你使用定压式功放,2个声音一样大。

网友:
这个没见到变压器,应该不能用定压功放。电阻小的功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使用定压式功放,2个声音一样大。

这是定阻喇叭。
声音特别好,定压那些没法听的

网友:
拆了装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