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各位大神,谁拆得开夏新K2蓝牙小音箱呀?

楼主(2019-11-01):
各位大神,谁拆得开夏新K2蓝牙小音箱呀?本人想把它改成一套新的汽车蓝牙音箱,12V数字功放已经买 好,无耐,拆不开这小音箱,请指教,谢过!!!

网友:
上个图很困难么?即使没有,也可能有人建议咋拆。
壳不了,砸,板子放在功放那边。

网友:
如果是这个小东西的话我记得坛里有拆解贴

网友:
有螺丝得 。不在下面胶垫里, 就在正面那个扬声器网下

网友:
用小撬片,先拆喇叭网罩,其它的就一目了然

网友:
汽车蓝牙,我觉得还是买一块立体声板子吧

网友:
对这个牌子没好感,虚标的假产品

网友:
此夏新已经不是厦门的哪个厦新或者夏新了。

网友:
螺丝在正面那个扬声器网下,别谢我

网友:
别搞了,我用的是摩托罗拉TZ700,资料自己查,不贵的!

网友:
转FM模式收音机调到相关频率就可以了!还有车也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