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久量触摸小台灯,能直接替换成锂电吗?

楼主(2019-11-01):
       抽奖中的小台灯,不沉,挺方便的,放在床头,晚上起来的话亮度刚刚好,最近一直用5V电源供电,昨天晚上准备修根手机充电线,发现直接用内置电池不亮,这不,到单位拆开一看,原来是铅酸电池,电压就剩0.5V,根本充不上电。这就没意思了,换吧。后侧开关为内置/外置,充电电压电流为5V 0.5A,能不能直接换成锂电,铅酸充电电压测量为5V,LED工作电压为3.3V。

网友:
加个充放电小板,直接改锂电池肯定不行的

网友:
改的价格不如买新的,20左右的锂电台灯一大把。

网友:
试试不就知道了,又不会爆炸,怕啥

网友:
原充电电路肯定不能直接用了,自己加块TP4056进去,锂电充电电压4.2V呢,原有的充电口还想利用可以在电路板上切开飞线到TP4056上面输入端,建议买type c口的带保护TP4056重新开孔,原有的封口废掉。

网友:
铅蓄电池一个间隔是2V多一点,你这个是2间隔的4.5V电池,可以直接改锂电,充电电路改TP4056成本低一点,总的来说不如直接买新的算了。NVC雷士一款锂电款的69元,13W插电款的89元,做工完全和这种20~30元的不是一个档次。

网友:
不行的,电压不一致
加充电小板,接锂电池吧

网友A:
可以的,先去掉原板上的ss34,  再接上这样的充电保护一体化板(网上有卖的,包邮也只要几元钱)。我改过几个非常完美的

铅酸电池的位置正好放两节18650,充一次电用几个月都没问题

网友:
可以改但是不能直接替换,楼上说的就非常好

网友:
我是直接接的手机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厉害。。。

用一年多了都,没任何问题

网友:
手机电池,内置有保护板,原电路板如果充电电流低于1a。可以直接接上用。平时充电别插久了

网友:
改锂电加TP4056,也可以找废旧充电宝板子换上做充电板。

网友:
改锂电需要加充电板,很便宜几毛钱一个,我一次就买10个慢慢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先去掉原板上的ss34,  再接上这样的充电保护一体化板(网上有卖的,包邮也只要几元钱)。我改过几 ...

这个接法没看明白,4056小板的输入端接到原来铅酸电池端,可以吗?图中接原主板铅酸电池位置是什么意思?这种改法触摸还能正常使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