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求助USB充电接口协议电阻

楼主(2019-11-01):
手上有一车载充电器,双USB口的,拆开看到两个USB口的D+、D-所接协议电阻接法不一样,不知两种接法分别适用那些设备,最大充电电流各是多少?在这里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一看就知道啦,USB1是给苹果的,最大电流2A。USB是给安卓的,最大也是2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看就知道啦,USB1是给苹果的,最大电流2A。USB是给安卓的,最大也是2A。

非常感谢!

网友:
现在安卓普通直接d+d-短接不要任何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B:
那个152电阻串联的二极管是指示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152电阻串联的二极管是指示灯吗?

看着像是指示灯

网友:
我现在都用这个改装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