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酸改锂电,能否考虑保留原来的交流充电功能?

楼主(2019-11-01):
铅酸手电、电蚊拍里面的充电电路都是RC降压的,一般的坛友改锂电都会挖掉里面的RC降压,留下开关,换成4056充电,这个改造技术含量低,只要稍微有点动手能力,能分清正负极即可改造成功,而且由于内部空间狭小,基本上改造完以后只能直流充电,不保留交流充电功能。

但有例外: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52402
在这个帖子中,铅酸改锂电保留了原来的RC降压,利用二极管分压原理实现了锂电池限压,防止锂电过充。

以后铅酸改锂电,能否保留原来的RC降压充电,通过稳压二极管和TL431等元件实现限压,保留原电器的交流充电功能?

网友:
当然是可以的,但是对电池不好啊,而且充电也慢吧

网友A:
嗐,我都是直接改的,也没爆炸过,只要电芯本身不老化,保护板依赖电芯通过的电流自镇流,保护板充满了就自己歇班了,何况这种改造,一般都尽量控制时间,不让它充满,所以,从02年到现在,我们改的手电都是用手机锂电池改的,无一爆炸,就有一个因为震断了电芯与保护板,插了220一次,保护板失效,再焊上也不行了,差点学异形出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嗐,我都是直接改的,也没爆炸过,只要电芯本身不老化,保护板依赖电芯通过的电流自镇流,保护板充满了就自 ...

会不会有一种可能,就是充电忘了拔,电池充满保护板mos关闭之后rc降压相当于开路,电压升高,击穿保护板。
在保护板上面反向并联一颗4.5v稳压管是不是更安全。

网友:
为什么要强调交流充电?现在手机充电器,电脑USB口不多吗?跟插座一样方便。坚持交流输入除了增加成本以外完全没有意义。
要加也行,自己买一个5W左右的小型开关电源板接上去。

网友:
得加多重保护普通保险自恢复保险大功率稳压管

网友:
装个开关电源进去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