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proxmark3读卡器拆机

楼主(2019-11-01):
二手的proxmark3现在可以读ID卡,读IC卡就提示没有找到卡片,有大神遇见过吗,怎么维修,用j-link刷机也不行,换过AT91sam7s512单片机还是一样的故障,现在是真的没辙了。
大家看看。

pm3全貌

转换电路

FPGA集成块,好像是最贵的芯片了

这个AT单片机15还包邮

这个是背面j-link接口

仿真器和pm用线连起来就可以刷卡了。
可是不管怎么刷还是能读IC卡,提示没有找到卡片。

楼主:
这是电路图,不会上传,重新再来一段

这是国外网站找的电路图,大神帮忙看看,怎么能修好,刷了好多固件没有一个可以的,现在卖家也没有这个固件了。能修好吗?大家给个意见和修改程序,谢谢

网友A:
这个东西好像三四百元,不算便宜,什么芯片这么贵?能不能国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好像三四百元,不算便宜,什么芯片这么贵?能不能国产化?

FPGA是XC2S30,这个贵tb就只有一家有卖的,还卖50多块钱一块芯片,不知道有木有熟悉这种电路的,我这个就刷机后出现能读ID卡,读IC卡就提示没有发现卡片。但是卡是好的,换一套设备读IC卡,没有问题,确定是设备的问题

网友B:
照道理三百多的设备是能读IC卡的,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道理三百多的设备是能读IC卡的,帮顶

之前是可以读IC卡的,后来刷机升级后就不能读了,刷了好多固件都不行,没有一个普通的固件

网友(2020-01-25):
引用 楼主:
之前是可以读IC卡的,后来刷机升级后就不能读了,刷了好多固件都不行,没有一个普通的固件 ...

如果原来能读,后来刷了固件就不能读了,这个就说明不是硬件的问题,应该是固件的问题了,最好的办法就是再刷原来的固件试一下,如果好了,就说明没有问题,很有可能是新的固件可能和这个硬件不完全相兼容,一个是MCU不兼容,二是可能有些脚 位什么的定义不一样等。

网友:
我记得两个天线的。你的看照片只有一个天线。

网友(2020-03-14):
一样的问题 应该是某个零件质量不好,我新买的就这样读IC卡会掉设备 我的QQ 371887333

网友C(2020-12-19):
很简单,需要专门固件,我这有

楼主(2021-02-26):
引用 网友C:
很简单,需要专门固件,我这有

你是哪位,我已经找到原装固件,刷完固件就好了,这是龙达抄板野马的,原装固件是2.0但是厂家做了改动。现在这个做了用3.0软件不能刷其它固件。没有多大折腾意思,现在出全新的支持手机APP的pm3,价格还比较公道

网友(2021-08-21):
引用 楼主:
你是哪位,我已经找到原装固件,刷完固件就好了,这是龙达抄板野马的,原装固件是2.0但是厂家做了改动。 ...

你们都是人才啊 我一直想买一个PM3呢

网友D(2021-10-13):
就读ic来说 pm3 高级在哪块? 我手里只有pn532 ,全加密和无漏洞卡还是要靠变色龙嗅探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读ic来说 pm3 高级在哪块? 我手里只有pn532 ,全加密和无漏洞卡还是要靠变色龙嗅探密码   ...

全加密的都要嗅探,无漏洞的不用嗅探,就算你嗅探到一个密码也解不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哪位,我已经找到原装固件,刷完固件就好了,这是龙达抄板野马的,原装固件是2.0但是厂家做了改动。 ...

你好,可以分享下固件吗,我也是龙达抄板的,刷了github的固件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