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坛友的联想笔记本鼠标M20N左键失灵-原因竟然不是微动

楼主(2019-11-01):
坛友赠送了一个20kg 的大纸箱榴莲,翻出来一个小巧的联想笔记本鼠标。
跟我之前扔掉的很像,于是插上电脑怀旧一下。
法克,竟然左键不能工作,拆开看看,习惯性认为是左键微动挂了。

这款算是深棕色的吧

底下的摩擦胶贴已经被坛友撕掉了,看来维修过。
灰尘比较重,U口也修了,本来不想修了,好奇拆开看看联想原装鼠标啥做工。

还算规整,主要是看到USB线有屏蔽接地,而且是插口连接,出口处还有防拉胶块固定。

看到熟悉的凯华微动,呵呵呵,心想肯定是它们坏了。

14引脚的主控传感器一体货,低端,透镜比较光滑。
看到机壳内有一片白色的胶带,左键的微动上有残留的双面胶,看来坛友是因为左键失灵才淘汰的。

插电,重新按左键,依旧没反应,看来不是外壳磨损导致左键不能正确按下。

微动的焊点非常不美观,颜色发黑,走线很细,感觉设计不好。

拆下三个微动都检查一下,掉了两个空焊盘,这破板子质量太次了,单面树脂板,低端。

拆下来的三个微动阻值都正常,法克了。

难道主控坏了!???
研究一下,弯弯原相科技的PAN3504DL鼠标控制器芯片,CPI 800-1000的货,
还有动态CPI,可惜这款鼠标不支持。

把控制器和传感器集成了

红光led安装支架,配套的

电路图,看到很简单,5V直接给芯片,LED也不用三极管驱动了,
三颗微动接地下拉识别,编码器上拉,数据线有两粒瓷片电容接地。
5V经过两次滤波给芯片供电。
第一级滤波是47uf的电解,靠近芯片供电还有个1uf的,led亮灯证明至少第一级没问题。

仔细看第2级的1uf电容,果然是引脚生锈,氧化,有虚焊嫌疑。
测量剩余容量也只有一半了,看来是电解液漏了?
换了个同体积的货上去,果然鼠标正常工作了。

既然正常工作了,那就把外壳用超声波清洗一下。

好了,洗干净吹干装上正常使用了,用这个鼠标发完这篇帖子就可以吃灰了。

好吧,鼠标按键失灵还真不一定是微动坏了,也可能是芯片供电有问题哟,谢谢观赏。

网友A:
20kg 的大榴莲,竟然就给偶们看个小鼠标!
差————————评!!!

网友B:
这种情况相对少见~

网友C:
这个鼠标感觉好多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kg 的大榴莲,竟然就给偶们看个小鼠标!
差————————评!!!

拉仇恨不好吧,我下次再晒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相对少见~

一般还是微动坏得多,这个电容也太不给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鼠标感觉好多假的

有时候可能是被奸商给掉包了,买笔记本是个坑

网友D:
有些鼠标,用着用着 经常会突然动不了,左右键却正常。原来以为芯片坏了。看来还是会有其他问题。

网友E:
这种原因还比较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原因还比较少见

我也是拆下来微动检查之后问题没解决才往下排查的,运气还算可以,碰到主控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一手

谢谢捧场,运气好不是主控芯片坏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些鼠标,用着用着 经常会突然动不了,左右键却正常。原来以为芯片坏了。看来还是会有其他问题。 ...

这么说倒是有可能,可能滑动的时候传感器采样比较耗电

网友G:
40斤榴莲,厉害了

网友:
你和谁py了,给你40斤的大包裹

楼主:
引用 网友G:
40斤榴莲,厉害了

差点搬不动,盒子太大不好受力。。。。。。哈哈

网友:
可恶,这鼠标居然不按规矩出牌。。。。。。

网友:
和我一样 搞个坏东西就想修好 可是修好了又不一定有用 要的就是修好的这个感觉

网友:
我们要看的是20kg榴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