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u盘插入电脑后卡死,偶尔能读出来

楼主(2019-11-01):
如题,京东上买的,回来就这样,无奈换了一个还是这样

网友A:
内存卡文件系统格式错误(WINDOWS 资源管理器不能识别)。假死。但是内存卡确实有问题。退货走起~

网友B:
我发现一个问题,量产时有序列号电脑识别很快,没序列号识别很慢很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存卡文件系统格式错误(WINDOWS 资源管理器不能识别)。假死。但是内存卡确实有问题。退货走起~ ...

好像是这样的,但是识别之后就没啥问题了,在插就正常了。这个买了几个月了换过一次还能退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发现一个问题,量产时有序列号电脑识别很快,没序列号识别很慢很慢

大佬,这个能救一下吗,还是内存卡损坏,怎么测一下

网友C:
PS2251-09?建议重新量产,或者送修
这个主控算是暴毙重灾区,写入速度极低,丢固件什么的算是这个主控的特色了,但耐不住这个主控成本便宜啊
不过量产之前建议换个USB接口,如果是前面板的话换到后面的接口
USB2.0的话是不是该换个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PS2251-09?建议重新量产,或者送修
这个主控算是暴毙重灾区,写入速度极低,丢固件什么的算是这个主控的特 ...

大佬,有没有这个主控的量产工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