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松下磁带随身听SX73线控拆修

楼主(2019-11-01):
最近淘了个松下磁带随身听SX73,带线控,试了一下线控,发现按键都正常,就是耳机没有声音,拆开看看。
外观

还挺漂亮的

拆开里面的电路板

通过测量,随身听耳机孔到线控线路没有问题,没有断线,再测量耳机线到电位器输入端也是通的,但是测量电位器输出端到线控耳机不通,难怪耳机没有声音,可能电位器有问题,本着先简的原则,用WD40清洗电位器,在听,耳机有声音了,可能电位器脏了,完美修复。

试机,各项功能正常,耳机也有声音

谢谢观看!

网友A:
没看见电池,咋供电的?WD40我没有买过,用着是不是可美?美了我也得买一瓶,修理会方便些。

网友B:
光是线控吧?没看到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见电池,咋供电的?WD40我没有买过,用着是不是可美?美了我也得买一瓶,修理会方便些。 ...

主机供电呀,WD40用着很不错,一般电位器、开关接触不良,洗下就好了,不过要买正宗的,好像有蛮多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是线控吧?没看到机器?

机器没有拍照,这个主要是修线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器没有拍照,这个主要是修线控

就是嘛,没见到磁带机。

网友:
以前磁带随身听鬼子货真是百花齐放,sony 松下 爱华 三洋 东芝 JVC 。。。数都数不过来

网友:
高中时有台松下超薄机,毕业送人啦,现在好怀念!

网友:
能不能看一下线控的音效键是连的哪根线,最好能画个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机供电呀,WD40用着很不错,一般电位器、开关接触不良,洗下就好了,不过要买正宗的,好像有蛮多假货 ...

你在哪买,给个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