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 开卡失败 求助高手 谢谢

楼主(2019-11-01):
试了好多都开不出来 望高手指教 谢谢

网友A:
把FlashSET里,2C,A4,08,32,A1,00的2C直接改成B5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FlashSET里,2C,A4,08,32,A1,00的2C直接改成B5试试。

怎么改高手  指点下谢谢

楼主:
改了ID还是不行。

网友:
加我vx,远程帮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