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英创P-100麦克风拆解

楼主(2019-11-01):
早些点买来录歌的,小型驻极体麦克风,里面的线比较细,自己用电烙铁换了线

对电路不太懂,它这个板子之间是一根线链接,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功放滤波板,无电源驻极体都这样,其实直接接两根线都能发出声音
现在的无电源驻极体的方案已经精简到一个固态电容了,我买了一个里面还上了加重块

网友A:
头一次见到正宗的,我以前捡到过外形不小,但是撬开后,里面一颗豆子大小的电脑电容小话筒,其实是山寨货。

网友:
这个看起来比较高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头一次见到正宗的,我以前捡到过外形不小,但是撬开后,里面一颗豆子大小的电脑电容小话筒,其实是山寨货。 ...

和众泰汽车一回事

网友:
话筒不错,看着像那么一回事!

网友B:
还不错,应该可以接幻像48V 电源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不错,应该可以接幻像48V 电源的那种?

对,可接可不接那种,音色有点差距

网友(2020-02-09):
输出的接口是怎样的呢?2线还是3线输出?
楼主补张图看看

网友:
质量算不错的,我的老话筒,就一个开关,一个拾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