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饮水机电路板

楼主(2019-11-01):
前段时间拆了个饮水机,里面制冷部分的电路板,上面几个接口不记得接的什么了,请教一下。附图FAN是插风扇的,另外两个不记得了。

网友:
NTC:温控头;
R+,G+:红绿灯接线吧

网友A:
我也拆过一块,用来给白菜车机供电。

网友:
NTC:温控头;
G+:制冷指示灯led

网友:
我也有一块一模一样的放在老家了,NTC应该是温控探头,R+ G+应该是热水的红绿灯正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拆过一块,用来给白菜车机供电。

这块板子输出12V的吧?制冷块接线直接就是12V正负极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