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欧普LED灯电源输出电压

楼主(2019-11-01):
欧普LED圆灯原电源烧坏,换个电源能点亮,测得输出电压160多V,没多久时间灯条板严重发烫。请问原电源输出电压应是多少V?谢谢

网友A:
LED驱动是恒流的,闲功率高就把r5或者r6拆掉一个

网友B:
电源真次,完全没有大厂家该有的做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驱动是恒流的,闲功率高就把r5或者r6拆掉一个

点亮半小时,手不能摸灯板,烫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真次,完全没有大厂家该有的做工

烧坏,沒折腾好,找个代换,通电试非常烫手,不敢用。

网友:
得找个恒流更小点的电源试试。好像欧普和牛的无频闪也都是找小厂做的。

网友:
不是电压高了,是新驱动电流大了,R5 R6看看哪个电阻阻值大的拆掉哪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