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红米3不能充电不能开机,电源IC发烫

楼主(2019-11-01):
自己的一台红米3不能充电也不能开机,才拆开后发现一连接充电线,电源IC就发烫,电池座电压在2伏多,先后更换了电源IC和充电IC,要么故障依旧,要么电源IC不发烫,但电池座电压在2伏和4伏间跳动。请问达人门维修思路。
之前有过一次不能充电但是能开机使用,发现是尾插板一小电容漏电,翘掉就好了。

网友:
不懂啊!来看热闹的

网友:
用松香雾法

网友A:
我的MI2S手机,是有时自动关机,尤其是开WIFI后,很快自动关机,再开机时,就一直停在开机LOGO阶段

怎么破,在搜索不接电池开机的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MI2S手机,是有时自动关机,尤其是开WIFI后,很快自动关机,再开机时,就一直停在开机LOGO阶段

怎么破 ...

电池挂了,换电池破。

网友:
我原来的HM1S也是尾插电容漏洞,焊下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挂了,换电池破。

想改用充电宝接入开机,做个桌面小东东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