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老机器到了淘汰的年龄,一连修了好几台通病的,发上来坛友好秒杀Acer 4750G

楼主(2019-11-01):
Acer的老机器,型号为4750G  2代cpu的配置。上学那会主流配置,有点怀念那个年代,现在笔记本行业整体没落了。
这个机器通病故障,也不是行业内啥秘密,坛友手上有这款机器的,不开机也好(包括偶尔不开机),卡logo等一系列毛病的
哪怕和这款机器长得差不多的,型号差不多的都先干了文中的这两颗电容再说
上机器,

具体的型号:4750G

。。。。。。
直接拆机,拆掉C壳,,
直接定位到这两颗固态电容的位置,,,,

罪魁祸首就是这两颗电容,,,有人说电容不就是滤波么,
对的,就是滤波,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电容也会老化失效,滤波能力下降后就会出现后级电压不稳,
具体的我上示波器说明,有图有真相
-------------------------------------------------------------------------------------------
这是待机电路中3,5V的电感后级电压的波形,,直接在电容上面量测

这是5V后级的波形,很多杂波,理想的滤波就是一条直线下面有测,慢慢看

这是3V后级的波形,很杂,尖峰很多,

这样的待机电压很不稳,所以就会不开机,或者卡logo死机什么的,各种故障。台式机稀奇古怪的问题换电源盒就OK
笔记本可不一样,供电都在一张板子上面,
那么知道了问题所在的,就好办多了。直接替换掉这两颗电容就OK
换什么电容好捏,神州的厂家喜欢用电解电容,可以翻我的帖子,神州偷工减料的就喜欢用电解的,因为便宜呀。
那么维修中一般都是用钽电容,这玩意稳定,体积小巧。之前改NEC大电容的也是用的这个。330钽电容,感兴趣的翻我的帖子

关于这个固态电容怎么拆问题。我各人喜欢用烙铁一端怼,然后镊子从地下插进去撬。
现在人懒了,直接用斜口钳剪掉这个跟炸药包似的东西,因为时间长了所以很容易就脱落开了。然后烙铁再
刮下焊盘,便于后面改钽电容。
焊接前注意极性,不要搞反了,
固态电容有阴影的地方是负极,谈电容有横杠的地方是正极,不要搞反了,这是焊好的样子

那么这是再来打下波形看下。。。

很显然,现在的5V波形已经很稳了,较之前的不好比的。。。,,那么机器也就顺利秒杀了,来一张亮机图

这机器就算是修好了,,,,还能再战5年,,,,

网友:
这是真正的好贴。

网友A:
楼主误导坛友,钽电容有横杠的明明是正极。你的板子上也装反了,钽电容过压或反了很容易起火。再回去看又对了,难道是我老眼晕花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误导坛友,钽电容有横杠的明明是正极。你的板子上也装反了,钽电容过压或反了很容易起火。 ...

楼主字错了,意思没错啊,也没有安装错误,仔细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误导坛友,钽电容有横杠的明明是正极。你的板子上也装反了,钽电容过压或反了很容易起火。 ...

楼主没说错呀,你是不是看错了

网友B:
拆下的那两颗会不会是假固态?拆解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误导坛友,钽电容有横杠的明明是正极。你的板子上也装反了,钽电容过压或反了很容易起火。 ...

我没有说错哦,板子上也没有焊错,这点常识还是有的,不然也不可能动板子,
可能是你看错了,而且机器亮机了,有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下的那两颗会不会是假固态?拆解看看...

不是假固态。就是时间用长了,长时间的充放电有点失效了

网友C:
电脑亮屏了,然后报错,没找到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脑亮屏了,然后报错,没找到系统

裸板测试下,没装硬盘,,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厉害,

网友:
挺好的维修经验,就是lz的焊工有待加强~

网友:
谢谢分享,这种高级维修我也就看看,动不来啊

网友:
好的维修经验要顶

网友:
宏碁笔记本是笔记本品牌中最垃圾的,十有八九键盘会出问题,然后电池大概率出问题,最后就是电容问题。之前宏碁不是CPU背后那个大电容容易出问题嘛,换6个330钽电容解决。前段时间搞了台5739型号的,一代i3,开机掉电,拆开看了没大电容就没搞了,原来是这两个电容的问题,受教了。

网友:
我不久前某鱼收了一个一样的,能开机屏不显示,还在摸索中,要不先换了这俩电容试试

网友:
华硕K53SV独立显卡没用,外输出可以,靠主板的内存条插上就不能开机,检查哪些地方

网友:
我也 有个E1-471G坏了 ,可是我不会修 。。。。。。。。。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电脑  不过不会修

网友:
很好的经验,简单明了,固态电容很多时间长了,都不正常,还不如质量好的普通电解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