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腾达TEG1008D 铁壳 交换机 拆

楼主(2019-11-01):
用起来还可以,就是现在8口不够用了,今天拆开看一看

虽然是铁壳但是集成度高了反而觉得一点味道都没有了

这芯片散热器拿不下来,在背部那两个固定的脚是焊接在PCB上面的,不上电烙铁应该不太好无损拆卸

网友A:
监控模式啥意思,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监控模式啥意思,有什么区别??

简单的解释就是有效减少网络卡顿的问题

网友:
不拆散热器也不说你啥,壳子都开了,连电路板几颗螺丝都懒得拆了

网友(2021-08-02):
刚好刚入手这款机,挖坟,帮楼主补全。

开启监控模式后,1-7端口之间隔离,仅与第八口通。按说明书文字解释,这种模式下可以解决高清监控画面卡顿、不流畅问题。

交换机芯片采用的是博通,至于型号未知,应该和市面上常见采用博通芯片的交换机相同。

电源模块9V1A

网友(2023-08-20):
就算包装上明确告诉你enable by broadcom, 它也有可能在不改变型号的前提下瞬间给你按批次换个芯片,美其名曰:hardware version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