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随手修个锅盖

楼主(2019-11-01):
锅盖上的把手掉了,本来想随便弄个木头把手。
动手的时候突然发现一样神器,详情看图,哈。
远景

中景

近景

网友A:
和我家的苏泊尔小汤锅有点像。

网友A:
这个要烫手吧,去路边摊买个手柄就是了,可能一两钱块搞定,多好。

网友B:
上面配个盖更好,罗帽还是自锁的

网友C:
感觉铃铛皮在这不错

网友D:
哈哈,一样的想法,用溜溜球,但是是金属的,容易热呀,烫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烫手吧,去路边摊买个手柄就是了,可能一两钱块搞定,多好。

以前锅盖坏的时候买过2个把手,用了一个。
这次第二个锅盖坏了,找第二个把手的找不到了。
买再多的零件,等要用的时候,还是会找不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一样的想法,用溜溜球,但是是金属的,容易热呀,烫手。

金属牢靠,可以传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铃铛皮在这不错

孩子小时候没有铃铛,只有溜溜球,所以只能用溜溜球啦。
这个溜溜球球龄也5年往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我家的苏泊尔小汤锅有点像。

图片看不出大小,这是32CM炒菜锅的锅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配个盖更好,罗帽还是自锁的

盖子是塑料的,怕高温不好,就没装。
而且这个溜溜球球龄5年往上了,塑料也有点老化了,不牢了。

网友:
还是不认识

网友:
溜溜球成本创意不错,上次我用热熔胶修的

楼主:
孩子小时候玩的溜溜球

网友:
引用 楼主:
孩子小时候玩的溜溜球

悠悠球。溜溜 是玻璃弹子

网友:
但是导热是最大的瑕疵吧。

网友(2020-05-02):
有创意,不过水冷却会滴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