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6K主控找短接点ROM。。。。。谢谢各位

楼主(2019-11-01):
SM2256K主控找短接点ROM。。。。。谢谢各位

背面

背面

正面

正面

正面

正面

网友A:
应该是红色LED灯上面的两个小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红色LED灯上面的两个小洞

我断短接了,但是开卡工具没有反应,我用的是sm2256k  ab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断短接了,但是开卡工具没有反应,我用的是sm2256k  ab软件

LED灯右边那4组孔你挨个试,其中一组就是ROM

网友:
你这明显电路问题。

网友:
目测应该是电路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断短接了,但是开卡工具没有反应,我用的是sm2256k  ab软件

最边上的双孔,先短接,再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边上的双孔,先短接,再上电!

我认为词条正解  楼主实践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