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工商银行电子密码器加外接电池

楼主(2019-11-01):
领的工商银行的电子密码器,最近用时老是突然熄屏,估计内置电池电量不足了,拆开看看。
从前面键盘处着手,粘贴的,揭开就行。

楼主:
内部布局是这样的,钮扣电池2016,静态电压3.01伏,但一开机就不行了,按键时掉到2伏以下。

网友:
就没有了呢??

网友A:
我有一个已经过期的,去柜台换新后也退给我了,我在想有没有大神研究研究,比如重刷个固件,改成个小计算器

网友:
换电池? 算了吧, 我换过,  没有断电操作下 换电池,     是没效的,  电量显示一样是低, 不久就不显示了,  电池还有电

这个到工行换是不用钱的..

网友:
我的到期了,电池还有电。大部分用户在到期的时候还是电量充足。没必要担心这个。

网友B:
这种银行级的安规产品居然支持拆开?要是我的话一定换家银行了。太不安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银行级的安规产品居然支持拆开?要是我的话一定换家银行了。太不安全了。 ...

小白?拆卡怎么了?u盾照样拆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银行级的安规产品居然支持拆开?要是我的话一定换家银行了。太不安全了。 ...

所有的都是一样的,差不多的解决方案,不是能拆看就不安全,是读不出密码来才是安全,拆开了怎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已经过期的,去柜台换新后也退给我了,我在想有没有大神研究研究,比如重刷个固件,改成个小计算器 ...

牛屎芯片,定制的。屏幕可玩

网友:
Bank can free change

楼主:
手机发贴不显示了,上电脑发
拆开内部布局是这样的,钮扣电池2016,静态电压3.01伏,但一按键就掉到2伏以下。

按键是锅仔片

网友:
我见过好多都是电池还有电,但是出乱码不能用了,感觉是设定好的,到时间就给锁了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已经过期的,去柜台换新后也退给我了,我在想有没有大神研究研究,比如重刷个固件,改成个小计算器 ...

刷个固件刷成手机就更好了

网友:
没有+,-,*,/  做不了计算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已经过期的,去柜台换新后也退给我了,我在想有没有大神研究研究,比如重刷个固件,改成个小计算器 ...

改计算器没有足够的按键实现+-*/运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白?拆卡怎么了?u盾照样拆开

讲真这种金融类的东西,应该是设计成防拆的,拆开就锁死的,就跟正规的POS机一样拆开就锁死了。

网友:
支持楼主折腾,玩玩不错,拆过的柜台应该不给免费换了吧。

楼主:
电池上接二根电线,底板上打洞穿出,外接个插头,再接个2032电池,就可以正常用了。

成品就是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个固件刷成手机就更好了

也是哟,我这刷成计算器的也太没追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