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W 12-40串LED恒流驱动电源外置电源加滤波电容后

楼主(2019-11-01):
前沿家买的这个电源,适应性比较广,唯一不满意的有点频闪,无聊中看了下初级整流后只有两个104的薄膜电容滤波,于是外加了一个400v 22uf电解电容,试验效果明显,但输出功率(带同样的灯板,试验是用松下19w灯板,39串),未加电容功率约18w,加这滤波电容后,功率到30w了,滤波后增加一点可理我,但怎么会增加这么大呢?

楼主:
图是直接借用卖家店铺介绍的图片

网友:
功率测量不准确。滤波电容不能随便加的。加了后整流电路功率因数降低。应该是测试不准。不可能变大的。

网友:
加大的滤波电容使整流后的直流电压达到300v以上

网友A:
好像说这是高PF驱动是有频闪的,你加大滤波电容降低了PF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说这是高PF驱动是有频闪的,你加大滤波电容降低了PF了。

pf和功率没直接关系,除非楼主的功率计没有把pf系数计算进去导致功率计算错误

网友:
什么初级啊,这个驱动应该是非隔离的,看来增大电容容量也同时增大了电感的电流,导致功率上升。

楼主:
也就试验一下,反正这货便宜。加电容后功率增加了这么多有些不解,排除功率计本身,也用万用表直流档串在输出回路测了,电流到了280ma:dizzy:

网友B:
家里吸顶LED灯开一会就频闪了,拆下来测量400V15UF电容没容量了,手头没一样的,换了个330V 600uF的上去,开灯不闪了,关灯后要闪一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家里吸顶LED灯开一会就频闪了,拆下来测量400V15UF电容没容量了,手头没一样的,换了个330V 600uF的上去, ...

看来元件代换还得尽量找参数一致或接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家里吸顶LED灯开一会就频闪了,拆下来测量400V15UF电容没容量了,手头没一样的,换了个330V 600uF的上去, ...

呵呵,600UF电容太大了。关灯后,他的电压是缓慢下降的。芯片是处于震荡状态,所以要闪。再一个,600的大电容,开灯瞬间,可能会炸整流桥。

网友:
加了电容以后,供电电压声道280了。原来只有200左右的

网友:
这个是rcc,属隔离型,前级滤波不要乱动,想要效果好,加大输出端(次级)电容容量…

网友:
楼主你测量一下负载电压电流,功率不就出来了吗?驱动的功耗都不大的。估计是功率计不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家里吸顶LED灯开一会就频闪了,拆下来测量400V15UF电容没容量了,手头没一样的,换了个330V 600uF的上去, ...

600uF在LED电源驱动里算是比较大的了,关灯后要闪一会,估计是电容放电,就像带指示灯的电源,断电后,指示灯还要亮一会。

网友:
收点废机箱电源工频PFC电抗器,再买个LCR测试仪,合适的电容器等,试试组一个派型滤波器。不过我觉得没芯片的电源不值得改,不如找芯片方案的开关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600uF在LED电源驱动里算是比较大的了,关灯后要闪一会,估计是电容放电,就像带指示灯的电源,断电后,指 ...

对滴,应该是电容太大,关灯后还要放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试验一下,反正这货便宜。加电容后功率增加了这么多有些不解,排除功率计本身,也用万用表直流档串在输 ...

松下的灯珠没烧? 原装松下电源是160ma的,灯板玻纤板的不利于散热

网友:
这个电源带不了松下19w的灯板,电流不合适,一个180,一个160, 功率小了,过一会儿灯就熄了, 插头拔了再过一会儿又可以亮,过一会又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