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槽巨能充!雷摄LS-C818A液晶充电器拆解并与松下CC85充电对比测试

楼主(2019-11-01):
手上已经有一堆充电器了!
三洋MR57插线版、MR57折叠插脚版、三星版M60、品威Y5+、能研BC-3100、SKYRC MC3000、miboxer C4、三洋的NC-MDR02、松下BQ-CC85、松下BQ-CC51、超霸GP U411。但是这些充电器,都不完美,MR57只能充两节AAA、M60充电电流太大、BC-3100体积过大、MC3000脱离APP后完全无法操作等等等等,但是最重要的,是这些充电器,没有一个是8槽的!

谁让咱们是玩家呢,手上一个8槽充电器都没有,这可怎么行?

于是咬咬牙跺跺脚下单买了一个雷摄的液晶8槽充电器,把玩并拆解一下,好用的话就留做自用(吃灰),不好用的话,送给客户也是非常的合适的!虽然雷摄不是啥大品牌,但是我以前买过它的充电器和镍氢电池,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最起码,没有严重的虚标,不像某量之流的那么不要脸。其实买了松下BQ-CC63就完美了,但是谁都知道松下做工好质量好,买来就不能拆解评测了,不能折腾了嘛!您说是不?

这不,就下单了~

订单详情(手机便于截图,哈哈)

两天后到手
素色的牛皮纸盒子。雷摄就是这个样的包装,简单,其实我个人挺喜欢这样的包装的,反正包装都是扔,做的太好只会浪费钱

拆开,塑料袋装的主机和电源,还有一个小卡片,一丁点缓冲装置都没有
不过后续的拆解也能看的到,不缓冲,也不怕摔坏,是有原因的

拿出主机,个人觉得模具还是非常不错的,表面光滑完全没有毛边,边缘严丝合缝的

背面,简单明了的铭牌
这个充电器算是智能的,充满电后可以停充

说明书是与LS-C818能用的(C818是双色LED指示充电状态,以前买过,质量不错。这次评测的是C818A,把LED换成液晶显示了,贵一倍)
小卡片是合格证,正规产品的标志

说明书和合格证的背面

楼下继续,预计会占用三层楼……

楼主:
拆解:

背面6颗小螺丝,就能轻松拆开,机器没有防拆贴

主板放大看,右下角的MCU看着很显眼

MCU,只有生产日期,无Logo和型号,省着打磨了

KA500C降压型PWM电源芯片,应该是给整机提供电源的

MOS管,DTM9926,7.6A电流,主板上一共有六颗

把PCBA板子取下来,是单面板

不小心碰到了液晶这里,结果发现
液晶背光板,是夹在液晶与控制PCBA之间的

液晶的牛屎控制IC
说实话,这牛屎还是挺圆挺好看的

巨大的电感线圈,孔内有胶固定,应该是12V输入后PWM电源芯片驱动的

仔细一看,所有的中大型元器件,都上的有胶,防震防摔
怪不得外包装可以做的如此简陋,原因是它从里子里就不怕摔哇

用的是35V和50V耐压的电容,余量足够

用的都是105度耐温的电容

充电器用的都是五环的电阻

焊点非常的风骚,有些凌乱……

装壳,液晶是卡在上壳的槽里面的,没有额外的固定
所以无论怎么装,液晶总是会有一点点歪的

准备组装
螺丝的长度竟然不同,中间那颗长的,是拧在电感那里的

下面是充电的评测,用松下顶级的BQ-CC85与它做充电的对比,非常的精彩……

楼主:
对比测试:

取出我最高级的两组电池:松下EVOLTA和松下eneloop
这里简称绿松下和白松下

开始充电
照片看着LCD的背光很不均匀,其实肉眼看还是挺均匀的
只是可视角度比较差,太高了太低了都看不太清

充电过程中,充电器微温,电池微微温
用我的FLUKE VT04热像仪进行了测试
在室温约20度下,充电器最高温度点在电感那里,温升不到20度,还是很不错的

充满后,绿松下内阻和电压

充满后,白松下内阻和电压

拿出我的高级宝贝货:SKYRC MC3000,它测得的容量还是非常准的
这里先测量绿松下,用0.5A恒流放电到0.9V
可以放出约1820mAh左右

同样的放电参数,白松下也可以放出约1820mAh左右

拿出我的“高级充电器”,松下BQ-CC85,对已经放电的电池进行充电

CC85充满后,再用MC3000,以同样的参数
对绿松下进行放电

再以同样的参数,对白松下进行放电

为了更直观,简单的做了一个表,截成图片发上来,充电效果简单明了
可以看的到,虽然雷摄LS-C818A的充电器,用的是简单的MCU控制的方法来充电
但是充电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充的很满!
相对于满TB上的那些串充和傻充,这种独立槽位控制,并且充满自停的充电器,可以大大的延长电池使用寿命
只可惜,咱们玩家的电池,不是充坏的,而是放坏的,您说对不对?
这个充电器价格小贵,快赶上松下BQ-CC63充电器2/3的价格了。
如果要更实用的话,可以买雷摄的LS-C818充电器,双色LED转灯,充电效果一样,但是价格便宜了一半还多,性价比更高更推荐!
感谢大家!

这里,也感谢俺家的奇奇猫,全程陪着我做拆解和评测,并且还乖乖的没有捣乱……

赶紧抱着好好蹂躏一番,哈哈

网友A:
谢谢分享,高级玩家哈哈,只剩最后5分了,支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高级玩家哈哈,只剩最后5分了,支持一下

谢谢支持。这个版块没有拆机版块热闹

网友B:
没看到温度探头,鉴定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温度探头,鉴定完毕

是的,温度探头,应该是从设计上就没有,所以连空的焊盘都没看到
不过只要MCU的程序设计得当,凑合用还是不错的

网友C:
看外形估计是仿的POWEREX。

网友D:
看上去还不错,可以给高分.但缺少放电功能,折去不少分.

网友E:
哈哈,你没有奇奇猫上像!

网友:
露脸的测试

网友F:
看着用料和效果都不错的样子,就是名字怪怪的。

网友:
雷摄LEISE903这款4槽的怎么样,有没有朋友用过?是智能独立快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外形估计是仿的POWEREX。

是的,不过模具的精度还是不错的,算是国产货的精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上去还不错,可以给高分.但缺少放电功能,折去不少分.

有放电功能肯定是最好啦
不过现在充电器,好像放电功能都不是必备了,您看看松下的充电器,也没有几款带放电功能的
可能是跟镍氢充电电池的记忆效应不明显有关系吧
毕竟这款充电器,是给一般的人用的,而不是给玩家用的
我有SKYRC的MC3000,和能研的BC3100,简单玩玩也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你没有奇奇猫上像!

瞎说啥实话

楼主:
现在老了,快40岁了,颜值不值钱了,所以也就不怕露脸啦~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着用料和效果都不错的样子,就是名字怪怪的。

是的,名字并不太好听,不像倍量那么霸气
但是产品还是不错的,我有它家的2700mAh和2200mAh的AA充电电池,用MC3000以500mA的电流放电到0.9V,分别有2500mAh和2100mAh的实测容量,内阻也在30m欧以下,感觉还是非常的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