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USB口的恒保温热垫,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9-11-01):
虽然叫恒保温热垫,但我这个是简易款的,USB口带开关,买来还没用就先拆开看看神秘的内部结构。

正面,提示小心防烫

5v,2A供电,8W
起初以为扣下4个脚垫内部有螺丝,实际上没有,从正面沿边沿撬开的,用胶粘的。

神秘的内部

指示灯,开关在线上

预留的脚位是220v交流供电时的整流二极管和电阻
猜测铝箔内部是加热丝之类的,测得4欧姆
根据公式算得25/4=6.25,不到8瓦,我问客服能不能12v供电,因为手头没有5v,2A的供电头
回答是不能,我看可以,就是指示灯这里的电阻要改一下,大家说我的方案可行吗?手头有好几个监控的12v电源,不行的话就得改线路让它输出5v?

网友:
这就是个玩具,别当回事

楼主:
有配置高的自动加热恒温,我这个简易的。

网友:
这个没有看到恒温控制电路,就是直通加热(也许加热盘内部有温度开关)。如果内部有温度开关,用12V电源估计不成问题。如果没有温度开关,估计温度会很高,烧坏发热元件。。。。。。。

网友A:
电阻丝的话没有恒温功能,除非用PTC发热元件,用12V供电估计会把塑料融化了,可以在里面串个5欧5W水泥电阻

网友:
当作502胶水加速固化器也不错,比如24小时常温固化,说不定12小时热固化,我试过像鼓风机万里电吹风给502胶几分钟发烫固化。

网友:
没有温控的. 我的220V版本也没有. 发热丝死烧的.

网友:
建议楼主串联电流表加热试试,从5V开始往上调电压,看看温度能自动恒定不,能恒定是ptc,可以12V,不能,就是普通发热丝,不能上12V。

网友:
手机充电器就可以呀

楼主:
温控,就别想了吧,我在想我们能不能给改造一下,加个温控啥的,折腾一下,若有没高配版的朋友可以看一下里面啥构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丝的话没有恒温功能,除非用PTC发热元件,用12V供电估计会把塑料融化了,可以在里面串个5欧5W水泥电阻: ...

肯定不是ptc,看图片里面的东西能弯曲,估计是电阻丝的多,

网友B:
25这个数值哪里来的  物理不过关  看的懵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这个数值哪里来的  物理不过关  看的懵逼

p=u*u/r  功率=电压的平方除以电阻

楼主:
我猜测所谓的中高端是16w这样来的,加热盘是一样的,都是4欧,只要确保电流是2安就可以了,阻容降压得到的只是小电流,不肯能是这种方案,我打算用个监控电源改为8v输出,功率就能达到16w。但指示灯限流电阻要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