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坛里推荐的lexman插排,让后来者心里有数

楼主(2019-11-01):
没啥好说的,就是上图呗。
Lexman LX-712

外包装挺大。

正面全貌

背面

扒开塑料包装

六个三角螺丝

两块砖多一扎    1.8米没问题

螺丝拆下。

开后盖

开关和线

清楚的看到开关的结构。

一体铜条的厚度

线的直径

一体铜条的宽度

刮开之后,还是黄的。哈哈哈

值不值得买,自己考虑吧。

网友:
目测不到0.3

网友:
看着还行吧

网友A:
全都是黄铜,插排还是要买磷青铜的

网友B:
这种火零线铜条位置设计很危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火零线铜条位置设计很危险

这种火零线左右分离,中间有隔板断开。
相比火零线在一顺边上下位置,楼主这种的设计要安全得多。

网友D:
远不如前段时间正泰来的实在

网友E:
软文漫天,看看就好~

楼主:
看卡尺读书吧。呵呵

楼主:
券后9块多。有用了马家的2元红包,还算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都是黄铜,插排还是要买磷青铜的

对的。还是磷青铜的好。这个就是凑合用用,不用大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火零线左右分离,中间有隔板断开。
相比火零线在一顺边上下位置,楼主这种的设计要安全得多。 ...

我也觉着还可以。一般用用,不用大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远不如前段时间正泰来的实在

正泰是名门。这个  二线都算不上。哈哈哈。还主打经销商的名字:乐华梅兰建材公司。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软文漫天,看看就好~

所以我就发出来,让大家看看,下单前有个心理准备。

网友F:
淘宝客只关注返利高低,质量高低不会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淘宝客只关注返利高低,质量高低不会理的

所以我发出来   大家买之前可以有个参考。怎么说呢,这个价钱,这个质量,说不上合适也说不上不合适。哈哈哈。 见仁见智吧。完全凭心情凭用途。

网友G:
这做工带不是很大功率负载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做工带不是很大功率负载还可以。

我就是抱着这种心情买的。需求是:插孔带保护,整体带开关,不超1000瓦    ,居然都能符合。所以对于我来说,还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H:
只是被子弹头插座开关陷进去,和裂开导致跳闸,凸十字螺丝等有心理阴影,我以后也是买来拆开检查,加布基沥青电工胶布等尽量避免发生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只是被子弹头插座开关陷进去,和裂开导致跳闸,凸十字螺丝等有心理阴影,我以后也是买来拆开检查,加布基沥 ...

小心点为好。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