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用51单片机STC15系列做一个通过串口向SPI Flash写字库文件的东东

楼主(2019-11-01):
看到有人做点阵时钟或者天气接收时需要用到字库 但是都被字库文件怎么写入储存芯片而困惑 所以就用STC单片机做了个写入器

要求
1,单片机带硬件SPI
2,单片机RAM大于512 (因为SPIflash最大连续写入数据为256个 为了提高数据准确率,所以开了一个512的串口缓冲区)
3,单片机到储存芯片的链接线要短!要短!短!
4,如果杜邦线实在长了 需要把数据输入输出线和地线绞在一起来抗干扰

向单片机写入程序时 IRC频率设置为22.1184Mhz
向储存芯片发送字库文件时 串口助手波特率设置为460800

写入前必须按下按键 4 擦除整个芯片 除非你能保证你的芯片是空的!

本写入器 共设置4个按键 详情见图片 和程序

按键 设置
P26 按键1
P27 按键2
P10 按键3
P11 按键4
连接线太长 如下图处理

以下程序

以下字库文件

网友A:
大佬 牛逼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 牛逼鸭

其实我只算小白一个 业余时间玩玩 附件中的字库文件 以及uni2gbk 文件来自正点原子 在此感谢一下

网友B:
字库存储用的什么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字库存储用的什么芯片。

就是普通的SPIFlash 25Qxx系列
我用的 25L08005

网友C:
应该也可以用来刷路由器的固件,就是不知道速度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也可以用来刷路由器的固件,就是不知道速度怎么样

可以刷路由器固件 写入速度在40kb/s左右
一个700k+的中文字库文件 写入时间 18秒左右

网友:
试了不行,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只算小白一个 业余时间玩玩 附件中的字库文件 以及uni2gbk 文件来自正点原子 在此感谢一下 ...

文泉驿也有字库可以转

网友D(2019-12-29):
字库的压缩文件还是损坏的,60m打水漂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字库的压缩文件还是损坏的,60m打水漂了

看提示,如果下载的压缩包损坏,就用下载工具(网站很快会修复这个问题)

网友:
25Q系列好像有双倍SPI读写模式,但是单片机硬件好像不支持,要是自己写一个spi双倍写入速度可以更快

网友:
分享下字库调用程序和显示驱动程序吧,不然做了也用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看提示,如果下载的压缩包损坏,就用下载工具(网站很快会修复这个问题) ...

早就试过了,下载工具是这样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早就试过了,下载工具是这样的

点击立即下载就好了,我已经下载测试过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点击立即下载就好了,我已经下载测试过的。

下载下来是这样的,文件大小也不对,后面图片是浏览器下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下载下来是这样的,文件大小也不对,后面图片是浏览器下载的

迅雷5、迅雷7都下载测试过了,没有问题,压缩包可以正常打开。

网友F:
可以的,如果降低传输速率,是不是对布线的要求可以降低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的,如果降低传输速率,是不是对布线的要求可以降低一点?

降低速度 对布线要求确实可以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