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我觉得这个能让大杀器角磨机变得相对安全

楼主(2019-11-01):
      还没买,偶然发现的,看样子是铸铁支架,外观比较结实,有它的话即使角磨机安装木工锯片也能大大降低危险性,因为出危险的原因基本上都是锯路偏离预定航线导致夹锯,而力量又不足以握住工具导致,这个支架能把偏移的隐患排除掉      这里拿最危险的木工锯片举例,并不是说其它类型的不危险哈,不管怎么说,用电动工具始终都要把安全放在心上,有条件的还是上专业工具,没条件的动手前一定多思考,留得一身完整的原装零件才能继续玩
      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A:
正确操作比什么都重要,用磨床上切割片更稳,还是一样会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确操作比什么都重要,用磨床上切割片更稳,还是一样会爆

是哒,工具是一方面,人也是一方面

网友:
角向磨光机,主要是打磨的,磨片相比来说安全得多。至于切割那是切割机干的事。

网友:
专业的工具干专业的事,理论上任何形式的工具改装都不安全,虽然这个东西我也买的有

网友:
工具是一方面,人也是一方面

网友:
业余玩玩挺好的

网友:
这玩意不好用,切割不能到底,刀片稍有磨损就得换新的,要不不好用。
我买过一个,用了几次就扔仓库里吃灰去了。

网友:
以前木工坛看过一个外国人教人做木工的视频讲解圆锯时手一挥大拇指就飞了,玩这个还真的和机器没什么关系,必须千万要自己注意绝对不能分心。

网友:
这玩意谁用谁知道,切切断,长度无关紧要的没所谓,调垂直了切下去还是歪。铸件本来就比较薄弱。。。整个都在抖, 不建议入手。。。

网友:
知道为什么叫角向磨光机,而不是角向切割机吗?

网友:
没什么用 只能切15的细管 45度的不标准 切口不标准

网友B:
刚买角磨机的时候也买了这玩意儿,用了几天,后来觉得麻烦就不用了。不过我只用砂轮片切铁皮,危险程度不算太高。

网友C:
我前几天刚刚买了一个,刚刚用了,下面的夹具根本没法夹持小的物件,真的.还有就是锯片稍微有点磨损(砂轮)料子就会句不断,就是他下压后,压不倒底,料子下面的部分切不到了

网友D:
买来用过一次就丢垃圾桶了,做工太差了,螺丝竟然还是铝的。。。日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来用过一次就丢垃圾桶了,做工太差了,螺丝竟然还是铝的。。。日妹的

你的购买链接可否发来看看,我觉得我看那家做工还行啊,我看那款是84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前几天刚刚买了一个,刚刚用了,下面的夹具根本没法夹持小的物件,真的.还有就是锯片稍微有点磨损(砂轮)料子 ...

我是125的机器,比一般100的要能切得多些
我主要是觉得切金属会比手拿要稳些,切木头的话我会选手锯,它也切不了多厚的木材,搬机器那会儿我手锯已经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买角磨机的时候也买了这玩意儿,用了几天,后来觉得麻烦就不用了。不过我只用砂轮片切铁皮,危险程度不算 ...

现实版的准备收拾半小时,切割只要一分钟
我有个铁皮切割器挺好用的,配合电钻用那种,小一点的铁皮我就直接上航空剪了,以前坛子里撸的手兵器

网友:
角磨机换切割片切小金属件可以,换锯片锯木头那是作死的玩法。

木锯的齿粗力矩大,很容易出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购买链接可否发来看看,我觉得我看那家做工还行啊,我看那款是84元的 ...

咸鱼收的,和市面的款式一样,只不过是基本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