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新魔百和M101拆解并求破解教程

楼主(2019-11-02):
百度了很多,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可以读U盘我就不行,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他们的第三方ROM我也下不了,但看到数码之家有大神会完这个东东。所以发贴求救

网友A:
换个U盘试试,或者需要FAT32格式?

网友B:
前两天我刚把hg680j刷机了 但是只能用无线了 有线连不上 u盘下好固件插盒子上 短接最大ic的1和2脚然后通电 看见机器人松开短接就可以刷机了 其实很简单

楼主(2019-12-11):
引用 网友B:
前两天我刚把hg680j刷机了 但是只能用无线了 有线连不上 u盘下好固件插盒子上 短接最大ic的1和2脚然后通电  ...

可能我的固件不对?它就是识别不到,已经安很多教程做的,会不会有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U盘试试,或者需要FAT32格式?

已经是FAT32了,还要是用1G的U盘,不可能认不出吧

网友:
看看固件版本是否一致

网友:
看看固件版本是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