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一个一拖三点烟器

楼主(2019-11-02):
(图片)

网友:
我的莫名其妙坏了

网友:
usb板子换掉吧

网友:
装个保险,弄掉焊膏,凑合能用

网友:
u口还是别用了~

网友:
5V 500ma 啊,看了泪奔,应急中的应急了

网友:
好小的电感,可以把板子换成QC3.0的快充模块了

网友:
也有一个同样的,USB的口从没用过。最近直接拆了只用一拖三还省电来的。

网友:
看起来好脏啊。

网友:
愿意的话,换个电路板还可以用。

网友:
我觉得还是买没有电源,车充的电源需要配一个好点的,至少类似MP2307同步整流降压,最好能类似主板供电外置两颗功率管扩流。

网友:
做工太差了

网友:
哈哈。。。。500毫安,没有虚标,挺有良心。。。。。

网友:
我也捡了一个,一转三,带个USB口,但是待机,也就是什么都不插的时候,就感觉很热,摸外壳就能觉得出来里面出来的热量,也不知道是不是正常,但我感觉应该不正常

网友:
竟然没有用78L05,良心产品

网友:
USB口的做工和用料还对得起参数。

网友:
我的手机充电电流也只有640mah左右的,已经快六年的老手机了。

网友:
铁片片+34063,啧啧啧!
给老人机充电用吧,点烟口最多带带行车记录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