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器该买多少XXAH才符号原来充电器的3A

楼主(2019-11-02):
电动车充电器该买多少XXAH才符号原来充电器的3A

输入 AC220V 210W ,

输出 DC60V 3A 。

淘宝搜的都是60V XXAH,
怎么选充电器多少XXAH,符合原来充电器的3A 。

电动车是铅酸蓄电池。买哪款

网友:
20ah一般配3a充电器。

网友:
直接问卖家输出电流

网友:
电流小的最多充电时间长点。
我觉得如果不急用,小电流的比大电流充电效果好。

网友:
小电流充大铅酸容易过充失水,因为转灯电流小导致不转灯一直保持高压充电!小电流锂电就没事

网友:
锂电充电器标注电压电流。铅酸充电器是ah

网友:
楼上大伙说得对,买60V20ah的充电器

楼主:
买60V20ah对吧

网友(2020-01-02):
乘个6.6就知道买多少AH的充电器了,3A输出对应20AH铅酸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