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主控3257enlt 金士顿32G U盘量产问题

楼主(2019-11-02):
朋友的一个金士顿32G U盘,插入电脑显示要格式化,一格式化就显示写保护,无法格式化。交给我修一下,我用了各种工具都不好使。庥烦各位朋友帮忙指导一下。这面有BOMAHF38T字样,另一面是一片黑什么都没有正片和黑片的量产工具都试了,都不好使,能识别,一量产就显示flashid not foud in dbf database,这段英文的意思好象是在基础库中没有发现该Flasn的ID。我得怎么设置,指明白的指导下,万分感谢!

网友:
难道这片是假货?
单位曾买到一批假的,退货换了一批才好的。

网友A:
你这可是海力士16nm tlc,你应该找3257enba工具,enba工具里应该是有这个flash的数据,enlt我记得是不支持tlc的
如果你下的enba工具里没有这个参数,那你可以把我下面的参数添加进去

AD,3A,18,A3,61,25_0=1180
A1180=Hynix,128Gbit(16KP)(258Page)(16nm),H27UDG8M2MTR(Single_DG)
Hynix,128Gbit(16KP)(258Page)(16nm),H27UDG8M2MTR(Single_DG)=AD,3A,18,A3,61,25,2,0,2,0,0,10,78,F0,20,48,1,0,1,60,0,1,60,F7,1,2,F8,3,0,FF,0,48,0,0,,,,,
A1181=Hynix,128Gbit(16KP)(258Page)(16nm),H27UDG8M2MTR(Single)
Hynix,128Gbit(16KP)(258Page)(16nm),H27UDG8M2MTR(Single)=AD,3A,18,A3,61,25,2,0,2,0,0,10,78,F0,20,48,DE,FF,1,60,0,1,60,F7,1,2,F8,3,0,FF,0,48,0,0,,,,,
A1182=Hynix,128Gbit(16KP)(258Page)(16nm),H27UDG8M2MTR(2Ext-intlv)
Hynix,128Gbit(16KP)(258Page)(16nm),H27UDG8M2MTR(2Ext-intlv)=AD,3A,18,A3,61,25,2,1,2,0,0,10,78,F0,20,48,F0,3F,1,60,0,1,60,F7,1,2,F8,3,0,FF,0,48,0,0,,,,,
A1183=Hynix,128Gbit(16KP)(258Page)(16nm),H27UDG8M2MTR(3Ext-intlv)
Hynix,128Gbit(16KP)(258Page)(16nm),H27UDG8M2MTR(3Ext-intlv)=AD,3A,18,A3,61,25,2,3,2,0,0,10,78,F0,20,48,F0,3F,1,60,0,1,60,F7,1,2,F8,3,0,FF,0,48,0,0,,,,,
A1184=Hynix,128Gbit(16KP)(258Page)(16nm),H27UDG8M2MTR(4Ext-intlv)
Hynix,128Gbit(16KP)(258Page)(16nm),H27UDG8M2MTR(4Ext-intlv)=AD,3A,18,A3,61,25,2,2,2,0,0,10,78,F0,20,48,F0,3F,1,60,0,1,60,F7,1,2,F8,3,0,FF,0,48,0,0,,,,,
A1185=Hynix,128Gbit(16KP)(258Page)(16nm),H27UDG8M2MTR(5Ext-intlv)
Hynix,128Gbit(16KP)(258Page)(16nm),H27UDG8M2MTR(5Ext-intlv)=AD,3A,18,A3,61,25,2,10,2,0,0,10,78,F0,20,48,F0,3F,1,60,0,1,60,F7,1,2,F8,3,0,FF,0,48,0,0,,,,,
A1186=Hynix,128Gbit(16KP)(258Page)(16nm),H27UDG8M2MTR(6Ext-intlv)
Hynix,128Gbit(16KP)(258Page)(16nm),H27UDG8M2MTR(6Ext-intlv)=AD,3A,18,A3,61,25,2,20,2,0,0,10,78,F0,20,48,F0,3F,1,60,0,1,60,F7,1,2,F8,3,0,FF,0,48,0,0,,,,,
A1187=Hynix,128Gbit(16KP)(258Page)(16nm),H27UDG8M2MTR(7Ext-intlv)
Hynix,128Gbit(16KP)(258Page)(16nm),H27UDG8M2MTR(7Ext-intlv)=AD,3A,18,A3,61,25,2,30,2,0,0,10,78,F0,20,48,F0,3F,1,60,0,1,60,F7,1,2,F8,3,0,FF,0,48,0,0,,,,,
A1188=Hynix,128Gbit(16KP)(258Page)(16nm),H27UDG8M2MTR(8Ext-intlv)
Hynix,128Gbit(16KP)(258Page)(16nm),H27UDG8M2MTR(8Ext-intlv)=AD,3A,18,A3,61,25,2,40,2,0,0,10,78,F0,20,48,F0,3F,1,60,0,1,60,F7,1,2,F8,3,0,FF,0,48,0,0,,,,,
A1189=Hynix,128Gbit(16KP)(258Page)(16nm),H27UDG8M2MTR(2Plane)
Hynix,128Gbit(16KP)(258Page)(16nm),H27UDG8M2MTR(2Plane)=AD,3A,18,A3,61,25,2,0,2,1,0,10,78,F0,20,48,F0,3F,1,60,0,1,60,F7,1,2,F8,3,0,FF,0,48,0,0,,,,,
A1190=Hynix,128Gbit(16KP)(258Page)(16nm),H27UDG8M2MTR(2Plane+2Ext-intlv)
Hynix,128Gbit(16KP)(258Page)(16nm),H27UDG8M2MTR(2Plane+2Ext-intlv)=AD,3A,18,A3,61,25,2,1,2,1,0,10,78,F0,20,48,F0,3F,1,60,0,1,60,F7,1,2,F8,3,0,FF,0,48,0,0,,,,,
A1191=Hynix,128Gbit(16KP)(258Page)(16nm),H27UDG8M2MTR(2Plane+3Ext-intlv)
Hynix,128Gbit(16KP)(258Page)(16nm),H27UDG8M2MTR(2Plane+3Ext-intlv)=AD,3A,18,A3,61,25,2,3,2,1,0,10,78,F0,20,48,F0,3F,1,60,0,1,60,F7,1,2,F8,3,0,FF,0,48,0,0,,,,,
A1192=Hynix,128Gbit(16KP)(258Page)(16nm),H27UDG8M2MTR(2Plane+4Ext-intlv)
Hynix,128Gbit(16KP)(258Page)(16nm),H27UDG8M2MTR(2Plane+4Ext-intlv)=AD,3A,18,A3,61,25,2,2,2,1,0,10,78,F0,20,48,F0,3F,1,60,0,1,60,F7,1,2,F8,3,0,FF,0,48,0,0,,,,,
A1193=Hynix,128Gbit(16KP)(258Page)(16nm),H27UDG8M2MTR(2Plane+5Ext-intlv)
Hynix,128Gbit(16KP)(258Page)(16nm),H27UDG8M2MTR(2Plane+5Ext-intlv)=AD,3A,18,A3,61,25,2,10,2,1,0,10,78,F0,20,48,F0,3F,1,60,0,1,60,F7,1,2,F8,3,0,FF,0,48,0,0,,,,,
A1194=Hynix,128Gbit(16KP)(258Page)(16nm),H27UDG8M2MTR(2Plane+6Ext-intlv)
Hynix,128Gbit(16KP)(258Page)(16nm),H27UDG8M2MTR(2Plane+6Ext-intlv)=AD,3A,18,A3,61,25,2,20,2,1,0,10,78,F0,20,48,F0,3F,1,60,0,1,60,F7,1,2,F8,3,0,FF,0,48,0,0,,,,,
A1195=Hynix,128Gbit(16KP)(258Page)(16nm),H27UDG8M2MTR(2Plane+7Ext-intlv)
Hynix,128Gbit(16KP)(258Page)(16nm),H27UDG8M2MTR(2Plane+7Ext-intlv)=AD,3A,18,A3,61,25,2,30,2,1,0,10,78,F0,20,48,F0,3F,1,60,0,1,60,F7,1,2,F8,3,0,FF,0,48,0,0,,,,,
A1196=Hynix,128Gbit(16KP)(258Page)(16nm),H27UDG8M2MTR(2Plane+8Ext-intlv)
Hynix,128Gbit(16KP)(258Page)(16nm),H27UDG8M2MTR(2Plane+8Ext-intlv)=AD,3A,18,A3,61,25,2,40,2,1,0,10,78,F0,20,48,F0,3F,1,60,0,1,60,F7,1,2,F8,3,0,FF,0,48,0,0,,,,,

这个添加到工具目录下的forceflash里,记得改序号

@ AD 3A 18 A3 61 25 28 00 00 01 82 06 00 2A 2A 3F 54 00 00 00 00 00 00 78 78 21 21 21 2F 2F 2F // Hynix H27UDG8M2MTR N1007 16nm TLC

这个添加到flashdb

//---
FLASH_AD3A18A36125_ISP=\HY\SM3257ENBBISP-ISPHY16nmTLC.BIN
FLASH_AD3A18A36125_Force4WayIntv=1
FLASH_AD3A18A36125_DisableCardModeFW=1
//---

这个添加到ffw文件中

网友:
我我好像也有一个mark一下~

楼主:
check info block fail(Before download ISP 0D)按楼上的朋友操作量产可以走,但是显示以上字母,谢谢培你去看流星朋友,虽没修好,万分感谢,一个U盘就修着玩的,TLC的flash也太差了

网友(2025-05-09):
引用 网友A:
你这可是海力士16nm tlc,你应该找3257enba工具,enba工具里应该是有这个flash的数据,enlt我记得是不支持t ...

改过了,也能选择了,但是失败,Initial Param Fail (0F) (ISP can't be found!!)

网友:
人才,enlt用enba.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