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坛友们,这种用胶水粘合密封的暖气阀门有什么办法拆下来?

楼主(2019-11-02):
        暖气片阀门坏了漏水想换,发现开发商是直接用一种红色的胶把阀门与暖气片直接粘合的,这样装的时候省事了,胶一涂一拧完事,但是给维修造成很大难度,太难拆了,阀门阀体都干开了胶口纹丝不动,这可咋整,估计胶耐高温的,毕竟暖气片用的,在此请教各位有经验的坛友们有没有什么好方法拆下来?

网友A:
这个是液态生料带,是一种厌氧胶,和螺丝用的那种厌氧胶差不多,耐温150度,拆解的时候是很讨厌的。
两种办法,一种就是买厌氧胶专用除胶剂,把棉花或者纸巾用除胶剂湿润后包裹在螺纹处,然后用保鲜膜把它们整个包起来,避免漏气,放置几天,应该会软化
另外一种就是直接加热到200度,使胶水软化然后趁热拧下来

网友:
液体生料带,现在丝口管道都用这个做的

网友:
基本没办法。一次性的。

网友:
大力出奇迹。只能硬拆

网友B:
看到螺纹口了,直接接螺纹口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液态生料带,是一种厌氧胶,和螺丝用的那种厌氧胶差不多,耐温150度,拆解的时候是很讨厌的。
两种办 ...

这种我家里也遇到过,跟手电的螺纹胶有一拼,后来买了个14寸管钳配合锤子,才给弄下来。顺便把沃尔森A7元宝透镜调焦手电,电路仓也给拧下来,只是外形变得有点烂,电池仓有些变形。

网友:
看来楼主需要35块钱买一把工业热风枪开到两三百度去吹热胶水才能拧下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到螺纹口了,直接接螺纹口不行吗

我觉得也是.这个对丝根本就不用拆下来,球阀要换也是要个对丝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也是.这个对丝根本就不用拆下来,球阀要换也是要个对丝

机智机智,就怕阀门的球体不匹配~~

网友D:
已经拆好了呀?还要怎么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经拆好了呀?还要怎么拆?

仔细看,阀门被拆成两半了,球体都能调出来了,哪叫拆好了

网友:
火烤化,再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