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一个坏的显示器的适配器,不通电了,那位大神知道什么回事?

楼主(2019-11-02):
感觉做工好随意啊,某宝上12块钱买的

网友:
我们都知道就是不告诉你

网友A:
看到保险被你拆了,保险烧了吗?烧保险的话一般还有别的地方坏,比如整流二极管、MOS管、PWM芯片、检流电阻等

===========================
看错了。是用PCB导线当保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保险被你拆了,保险烧了吗?烧保险的话一般还有别的地方坏,比如整流二极管、MOS管、PWM芯片、检流电阻 ...

原来就没有保险的,哈哈哈,好吧,谢谢提醒

网友:
山寨的就是这样啦,我感觉买个二手的名牌货,做工比这个强呀

网友:
这个价格买到这样的也算不错了

网友:
这个不能省钱,后患无穷,哪怕买个品牌货二手的,也不要这种。

网友:
山寨货害人!!!

网友:
楼主没说错,感觉做工好随意。

没几个件,用心查不难找。

网友:
论坛混久了看到这样的电源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
我有一个12v修过的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