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眼镜片自动开槽机

楼主(2019-11-02):
坏了,下面电机不转,要用手转一下才转,是有线圈坏了还是接触不好呢?还要再拆电机,更新一下,是电机里面的线圈有几路短路,找来一个电机装好了。
有没有人需要的,可以便宜处理

网友A:
就是一个砂轮机吗?

网友B:
眼镜,牙科都是暴利啊。。。同样是砂轮机,看看装修的,看看洗牙的,看看卖眼镜的。。。咋没人看看骨科大夫 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个砂轮机吗?

还有一个慢速电机带上面的镜片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眼镜,牙科都是暴利啊。。。同样是砂轮机,看看装修的,看看洗牙的,看看卖眼镜的。。。咋没人看看骨科大夫 ...

胰岛素笔也是,等欧美停止供应,才会出现国产。2015年后全变成进口二假霜刮,只有十几片,以前可是一瓶国产好几十片。

网友C:
我觉得可能是连着电机的两个电容有一个坏了,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可能是连着电机的两个电容有一个坏了,试试看

谢谢指点,我查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可能是连着电机的两个电容有一个坏了,试试看

是直流电机,应该不是电容的问题吧

网友:
碳刷磨损呢

网友D:
眼镜机器最怕小问题,这种不转的问题很好修。曾经做过眼镜设备维护,都是磨边机出问题。客户磨边机磨出来尖边不好看,大小与模板有差距,跑轴之类的最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眼镜机器最怕小问题,这种不转的问题很好修。曾经做过眼镜设备维护,都是磨边机出问题。客户磨边机磨出来尖 ...

这个是开槽机。已经修复了。换了一个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