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洛阳银行的POSS机

楼主(2019-11-02):
前几天旧货市场弄到的,今天拆开看看

网友A:
一般金融类的POS机,都有防拆触点,一旦拆开,触点开路后,再上电,会显示此POS机已被攻击,或类似字样
不知你的拆开上电后,是否还显示操作员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金融类的POS机,都有防拆触点,一旦拆开,触点开路后,再上电,会显示此POS机已被攻击,或类似字样
不 ...

拆开再装上,通电有英文提示,好像不行了,没有要提示输入代码

网友:
拆了就废了,都有防拆微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开再装上,通电有英文提示,好像不行了,没有要提示输入代码

是的,一般是英文的,是POS底层程序所显示的

网友:
我2013年在大柳树市场里,天快黑的时候,也发现一个类似楼主手持设备,非常用力砸十几次才碎开,里面环氧树脂灌封防爆。

网友(2020-05-13):
一台100 多为什么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