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到手拆系列,IWORKX WG620 锂电高压水枪

楼主(2019-11-02):
主要看图,重点是水平对置活塞泵,其他没啥看点,,价格在300多可以上车

最大压力号称22bar,没有条件测试,喷水近距离用手感觉有力,略有痛感

网友:
塑料玩具吧,这能有多大压力和流量

网友A:
这是仿威克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仿威克斯的??

这就是威克士的20V小脚掌有刷款吧

网友B:
22bar?压力有点小了,属于玩具级别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仿威克斯的??

這是正品,樓主拼錯英文了。多按了一個K字

网友D:
我还是觉得无刷版香。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是正品,樓主拼錯英文了。多按了一個K字

知错不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bar?压力有点小了,属于玩具级别

凑合用了,压力太大也不好,,会破坏一些东西,,不推荐高压近距离喷射,,,我看着拿它打个农药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还是觉得无刷版香。

无刷贵太多了,,不值当,这个有刷电机玩到坏,换个也便宜方便

网友D:
引用 楼主:
无刷贵太多了,,不值当,这个有刷电机玩到坏,换个也便宜方便

618时候无刷裸机448。

楼主:
引用 网友D:
618时候无刷裸机448。

还是贵,买个大有无刷电动工具裸机才300

网友:
对!买个220V供电的亿力1800W的也就三百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还是觉得无刷版香。

我觉得无刷活塞泵最爽,可以把喷瓶超压,自制喷雾云海微型场景,不过把喷瓶头弄飞了几个,后来502和橡皮膏胶带胶开孔等加固喷孔。我家里水压不足,洗澡用的是水桶,燃气灶烧几大碗水,买个扬程20米的12V潜水离心泵,洗澡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凑合用了,压力太大也不好,,会破坏一些东西,,不推荐高压近距离喷射,,,我看着拿它打个农药还行 ...

我的220v的洗车机10mpa我都觉得不够大压力

网友:
洗车店一次四十块,八次就回本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