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LM1875抄了一个刚好够免费打板的

楼主(2019-11-02):
LM1875抄了一个刚好够免费打板的,本来板子宽是10.5cm的 我给他稍微移了一下刚好10cm,眼睛都看花了,你们帮忙看下有没有漏掉的线。或者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谢谢大伙了。

底面

底面

抄的底面

抄的底面

正面

正面

抄的正面

抄的正面

网友A:
请教,怎么免费打板?

网友B:
合格的功放必须要有喇叭保护电路,你这个没有
而且各种地没有区分,恐怕会有不小的底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合格的功放必须要有喇叭保护电路,你这个没有
而且各种地没有区分,恐怕会有不小的底噪 ...

有个lm3886的 倒是有保护电路但是,板子大了不能享受免费。。哎

网友:
你这个是带前级的吧,最好先做简单的把前级去掉,听听1875本来的声音,以后再加前级,保护板带不带都可以,测试没问题再接好的音箱.

网友C:
功放不是元件焊上去就好听的,太复杂到时声音不好,信心会很受打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怎么免费打板?

捷配可以免费打版

网友:
请教打板价格怎么算的

网友D:
不会画板软件,能帮我画个1875和tda1521的纯后级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会画板软件,能帮我画个1875和tda1521的纯后级板吗

我也不是自己画的,我抄别人的,眼睛都抄花了

网友:
免费是10×15

网友E:
原先有个隔壁论坛高人画的,感觉还不错。

网友F:
不知道为什么,我做功放不喜欢做前级在里面,只做纯后级。可能受到90年代末的“简洁至上”的影响吧,不过的确简洁声音好一些,原滋原味,没有各种高中低润得一踏糊涂外加引入的各种噪。

网友:
这种版不能双层吗 为什么都是单层    免费打板可以双层吧

网友G:
楼主抄板用啥软件   专门的抄软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为什么,我做功放不喜欢做前级在里面,只做纯后级。可能受到90年代末的“简洁至上”的影响吧,不过的 ...

我原先抄的一个,他有个跳线,要听原汁原味的,短接就可以,现在抄的这个原作者说是之前的升级版,更好听所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放不是元件焊上去就好听的,太复杂到时声音不好,信心会很受打击

没事,我木耳朵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抄板用啥软件   专门的抄软件吗

论坛里有,还可以输出光绘格式免费打板,挺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先有个隔壁论坛高人画的,感觉还不错。

这图我看过,我恰恰和之前的那位大哥相反,我就喜欢有前级的,记得20年前刀刻tda2030的时候,听得很高兴,偶尔一次加入了前级,发现更喜欢,所以就没改习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原先有个隔壁论坛高人画的,感觉还不错。

哇 画的好漂亮,有原文件吗,这个丝印画的好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