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天兔牌无线插座并晒USB充电线

楼主(2019-11-02):
支付宝、淘宝等上边的红包,不用就浪费了,红包都不大,也买不了什么大东西,看中两样就买了。都忘了是不是优惠购里边的东西了。

订单,有红包真好,跟捡的差不多

无线开关包装,刚开始的时候,一提到无线开关,总是往无线电波那里想,现在总算习惯了,原来是开关不带线。

两个柱子找平衡用的

现在乡镇企业做得比较精制了

柱子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截取长短

开拆了

里边不管是火线还是零线或是地线,都用蓝色的,估计是省事吧

这个标牌单独一块

三角插头就靠这一个螺丝固定,这种设计可靠性堪忧,塑料很容易老化,
特别是过大电流的时候,老化更快。

接转下页

楼主:
三角插头卸掉之后的壳

安全档板

弹片比较薄,忘了上磁铁检验了,反正不让它干大活,就不补照片了,

指示灯是LED的,还不错

安全挡板内部结构

装三角插头

标牌用两颗螺丝装在这里

因为三角插头就靠一颗螺丝固定不太可靠,在标牌这个柱子上
加一个螺钉,调整好高度,让它顶着固定三角插头的那颗螺丝
这样应该能延长些寿命,死马当成活马医吧。

装好,把平衡柱子截取最短那一节,插墙上86插座上正好
平衡

下边晒那个USB线

质量还不错,才0.8元就到手了,值吧?

没啥可测试的,就用华为荣耀8C手机试了试,1A以上
没问题

帖子发完了,谢谢欣赏 !

网友:
这种无线插座做工大多如此,带个小电流负载还可以。

网友:
谢谢分享,焊点很光滑饱满。还有找平衡的柱子,等牙膏

网友A:
线不都是零撸的吗?花了8毛还洋洋得意?

网友:
我比较感兴趣的是红包这么多!签到红包加代码使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不都是零撸的吗?花了8毛还洋洋得意?

你发个零撸的呗,让大家也得些实惠。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发个零撸的呗,让大家也得些实惠。

支付宝搜666   有两块的红包,配合签到红包就可以零撸,不需要特意哪个商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发个零撸的呗,让大家也得些实惠。

就是。我的红包才0.8~1.9元,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付宝搜666   有两块的红包,配合签到红包就可以零撸,不需要特意哪个商品。 ...

搜666不是每个人都有2元红包的,你再搜一次,看看还有没有了。没用过支付宝的新人可能会搜出大红包。

你看看搜出什么了。

网友:
无线的在零几年听说过,最大优势在于普通十字螺丝或一字螺丝,楼主的无线可能是Y型螺丝,就怕遇到凸十字螺丝。

网友:
小功率还是可以的~

网友:
红包撸下不错的,实用就行。

网友:
红包小,一般就撸点元件、板子啥的

网友:
3块钱还凑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