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个小功率无刷电机的驱动板

楼主(2019-11-02):
电路板,就是我展示焊功的那个芯片

准备测试

接线,三线、4线电机都行

用这个硬盘电机试验,其实用别的电机也行,试过了,只要功率不太大

通电,这是测量保护输出信号,正常为低电平

电机转了

正常运转时电流很小,力矩也很小,启动时电流会大几倍

测一下转速,因为芯片有个转速输出信号

在300hz附近,换算成转速就是300*20=6000转每分钟

会有些波动

占比50…%

用示波器看看转速输出信号

50%的方波

再看看UVW相上的信号

三路驱动信号大致都是这个样子,因为没用双踪示波器,看不到驱动信号间的相位差等信息

这个芯片还能调速,这个下回分解吧

借用一个电路图,电路很简单,就是芯片难焊接点,对我来说

网友A:
还是搞点酒精洗洗板子吧,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搞点酒精洗洗板子吧,唉

二锅头行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二锅头行不行

估计不行,得蒸馏浓缩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不行,得蒸馏浓缩一下

不行算了,留着喝吧

网友:
我看着还行啊,环保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算了,留着喝吧

药店里酒精比二锅头便宜!

网友:
硬盘电机,不错

网友:
把电压加到15V,FS拉高,就可以以更高的转速工作了。这个芯片潜力还可以,峰值电流可以到2A。

网友:
哈哈。。。。这个有原理图,给奸人同学五星好评。。。。。

网友:
终于不水了!

楼主:
哈哈,水是常态,因为我水平不行嘛!

网友(2020-09-12):
泡在二锅头瓶里半年,拿出来,喝一口泡制二锅头,马拉松玩似的拉着高铁车头跑,悬磁浮惊呆了

网友(2020-12-03):
咨询一下这个DRV11873需要编写程序么,直接焊到板子上就可以转?

网友:
大电流的电机怎么玩?这个电路图合适 不。、?

网友(2021-09-09):
联系方式留一个呗 想请教有偿

网友:
14脚接的R   是多少欧姆?

网友:
擦擦酒精都是头锅了,二锅不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