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手手电筒不能使用

楼主(2019-11-02):
最近看到宝上搞活动8.0包邮,月销量7K多只,买来一只使用,手气不好,可以开灯,但手动就灭,无奈拆开看看,好像电池有问题,拿在手里晃动,里面有声响,难道电池里面是多节小电池组成。

网友:
东西掏出来之后点亮  再晃动  看是否还灭。

楼主:
电池单独放置测量3.9V可以开机,一会电压变为3.3V不能开机,有时电池电压1.8V,电池可能有问题。

网友:
这种手电电池基本是垃圾。

网友:
这样的就是买个壳,回来自己改改算了,电池没装沙子就是好厂家了。

楼主:
今天把电池拆了,看看里面像个电容结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把电池拆了,看看里面像个电容结构

电池是电池,就是容量太小,换一个吧

网友:
同事也买了一个这样的,没用几次,充电充了一晚上,打开灯总是闪烁,不知道哪里的问题,是那个ic的原因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