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一款LED灯怎样才能检测灯珠的好坏呢?

楼主(2019-11-02):
今天上午弄了一上午,这款LED灯但是始终无法找到怎样检测LED灯珠的好坏方法。这些灯珠好像看起来好像是串联在一起的,导致万用表单独检测每一个登陆的话其他都会在消耗电能,所以导致灯珠根本就不亮。而我手上拿的这一块正是灯珠坏掉,导致所有的灯珠都发现比较暗,但是又决定不了是哪一个灯珠坏掉,这应该怎么办?还有用烙铁去烫也不行,用pTC去烫也不行,用热风枪一吹灯珠立即就融化,这应该怎么样去更换这个灯住呢?

网友:
这么多串起来测不了?不会吧?ptc应该可以拆的呀

网友A:
看上去灯珠好像都是好的,其他地方你有没有测一下呢?看看其他元件有没有短路呀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灯珠好像都是好的,其他地方你有没有测一下呢?看看其他元件有没有短路呀啥的 ...

其他地方没有问题

网友:
随便拆一个就是电路断路了,再上万用表……一般不用这么麻烦,直接上万用表的二极管档,不是你表的档位问题就是电压不够,led.本身带稳压特性,直接上9v电池

网友:
垃圾LED灯珠居多

网友:
如没有合适的万用表直接用5V电源串个10K的电阻应该可以测灯珠好坏了

网友:
灯珠是串联的,单独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照道理没有干扰,可以用9V电池串联一个100欧姆的电阻去测试灯珠,能点亮的就是好的。
ptc如果不行说明要么温度低要么加热功率/面积太小。
可以用热风枪开高温从板子背面吹损坏的灯珠,安装新灯珠的时候也从板子背面吹,这样不会把灯珠吹烂了。

网友:
所有都发光比较暗,这说明都没坏啊,还找什么啊

网友:
三伏的灯珠一般是0.5瓦的,1瓦的灯珠一般在6.5V那样,还有个别9v的灯珠,我利用的是24V电源串联240欧姆电阻那种电压的灯珠都可以点亮。

网友:
找到断点,自己磨开焊盘,烙铁焊接并联一颗国产仿流明灯珠,如果电源芯片故障不值得修理。

网友:
没有合适工具,9v电池串个2k电阻测灯珠,一般都可以点亮,还不太刺眼。

网友B:
你的表用什么电池?9v电阻档可以点亮 两节5号电池的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表用什么电池?9v电阻档可以点亮 两节5号电池的不行

ut61e,9v电池的

网友:
按坛友的方法做个灯珠测试仪,单个,整条都能测

网友:
我的表是三节电池的可以直接测,都能点亮但亮度低

网友:
我就想不通串联怎么就不能单个测?除非单颗珠不是3.ⅹⅤ,而是9.xⅤ。PTC用100W多,大3倍铝板珠都拆下

网友:
我都是18650串个电阻限流去测的

网友:
放煤气炉上小火一烤就下来了,一般人我都不告诉他

网友:
你这个灯珠估计是9V的,有些万用表无法测。看不清灯板是什么材质,如果是纤维板,隔温后,温度不高,就拆不下,需用大功率PTC。如果是铝基板,仍然拆不下,也是温度不够,换大功率吧。
测灯珠看看这个帖:
废旧电蚊拍改制LED灯条灯板简易测试器,价廉实用的维修工具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16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