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德乐固态求个2258XT G AB的工具,颗粒是大S的PFG23

楼主(2019-11-02):
三星德乐120G固态,主控标的是 SMI 2258XT G AB
颗粒为大S颗粒 PFG23 查询后为FBNB16A256G6KDBAFJ4      TLC颗粒
试验过多个2258xt工具,均无法开卡量产,颗粒贴的很奇怪,pcb一面贴3颗一面贴2颗
下面上图,用SM2258XTMPToolQ1225A可以识别颗粒,但是无法量产,提示工具不匹配。有没有大神给提供个开卡工具

网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obGvwyajIfK5yCRG_GGkEQ
提取码:8bzq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网友A:
我遇到过一次,上面标的29F48B2ALCTH2,3颗粒的,制程B16还是B17忘了,选128开不出,选96开60,选60开32,选32提示闪存容量不足,奇葩的一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一次,上面标的29F48B2ALCTH2,3颗粒的,制程B16还是B17忘了,选128开不出,选96开60,选60开32, ...

我也曾经收了三块这种5颗粒的固态,开120只有一块能开出来,坏块太多。凑齐8贴才开了180。

网友B:
0816工具,把同id的2c改成b5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0816工具,把同id的2c改成b5就行

谢谢,我先试试

楼主:
用0816A的也提示错误,如图,各位有更好的建议吗?

网友:
估计是固件不支持B5的闪存,支持2C闪存。

网友(2020-04-07):
遇到一个同样的,帮顶一下,看看有没有解决办法

网友:
我的可以开卡了,但是还有点问题,装win10报错,装ghost系统win7正常

网友:
硬盘不太好的话装WIN10就会报错 文件丢失 我折腾了一晚上得出的结论  辣鸡WIN10  同硬盘装WIN7毛事没有

网友(2022-04-18):
我的也是同样的,帮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