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hxg123请赐教 GP 伪9伏 170mAH 镍氢充电电池 17R7H

楼主(2019-11-02):
          手头有个这货很久,不管充多久,放表里总是显示电量低,测一测最高只能到7.2伏。再看标签,究竟输出是7.2伏还是9伏呢?
         搜搜旧坛,有坛友hxg123拆过的英文版17R8H,容量相同,但里面是7个电池的,充满应该是8.4伏以上。看来还是国人好骗。
         它用卡扣式设计,塑胶外壳很薄,拿个薄水果刀插进顶部的窄边,翘开一边再向外拉出来。原来只有6个电池,其中一个还爆掉近乎短路了。不过自恢复保险丝还是有的
         hxg123:  他拆真9伏 17R8H的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91351
         谭咏麟:拆 GP老 镍铬 9伏充电电池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457406&page=1

楼主:
借用一下 hxg123的图,顺便请教如何大电流修复短路了还冒过液的那颗电芯呢,多高的电压和电流比较合适?

网友:
厂家写得很清楚9伏型7.2V啊。9v叠层电池的外形7.2V的电压。

网友:
个人觉得没有修复的必要,保留外壳和保险丝,里面塞两个锂电池,安逸得很啊

网友:
里面改两颗小播放器锂电池,加一个均衡保护板。最后用降压电路,和限流电阻等做一个8.3V充电器。

网友:
7.2和8.4本身是2个型号,和国内国外关系不大,你想太多了。

网友(2019-12-03):
以前拆的超霸9V充电电池是类似叠层电池那样的
老站发过帖

网友:
用个3.7V聚合物加一个升压板子,都解决了!配一个4.2V的充电头。

网友:
里面旧电池拆除,买两个锂电放进去8.4V

网友:
既然是镍氢电池6节电压应该是7.2-8.1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