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5v对讲机锂电充电器加usb头

楼主(2019-11-02):
一个5v对讲机锂电充电器,输出4.3v,加了一个usb母口,给打火灶充电用,方便

楼主:
手机发的,图片顺序有些乱,见谅各位

网友A:
谢谢分享,4.3v是不是高了点,加保护板吧,安全第一啊

网友B:
没有电池检测电路的话,输出最好加点二极管,把电池端电压降到4V适合长期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4.3v是不是高了点,加保护板吧,安全第一啊

好的啊,明天再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电池检测电路的话,输出最好加点二极管,把电池端电压降到4V适合长期供电。 ...

好的,谢谢提醒

网友C:
串联个肖特基吧,降点二

网友:
有的燃气灶用5V充电器改的用起来没问题。 我看到直接拆了让他老实用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联个肖特基吧,降点二

好的啊衡水大婶

网友D:
这充电板充电部分太简单,二极管降压、电阻限流、三极管控制转灯。还是换个带芯片控制的可靠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充电板充电部分太简单,二极管降压、电阻限流、三极管控制转灯。还是换个带芯片控制的可靠一些。 ...

好的,以前用三星的带灯的充电器改过一个,加了一个2.2电阻,主要用那个充电,现在改的这个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