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2个54.6V锂电电动车充电器,用料有点惨,大伙给看看有没有安全隐患。

楼主(2019-11-02):
看着用料都有点惨,好多焊位都是空的,大板的是5A的,小板的是2A的,大伙给看看能不能用,有没有安全隐患?会不会起火啥的?

网友:
第二个看着用料还不错 可以把缺的补上去

网友:
两个都能用,要想更好用,可以把空位补上

网友A:
都以为锂电池充电器很高级,其实比铅酸的要简单,只需要恒流恒压,而铅酸是三段充电。锂电池还是得看保护板,充电器影响很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以为锂电池充电器很高级,其实比铅酸的要简单,只需要恒流恒压,而铅酸是三段充电。锂电池还是得看保护板 ...

其实实际生活中的锂电和铅酸电池充电器都很简单,它们大都是只是一个恒定电压,设定在电池的充满电压。并没有恒流电路,而是利用充电器本身功率有限的天然限制来限制充电电流,并没有恒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实际生活中的锂电和铅酸电池充电器都很简单,它们大都是只是一个恒定电压,设定在电池的充满电压。并 ...

你懂不懂电子哦,我拆过几十个电动车充电器,不管是铅酸和锂电的,就没见过没有恒流电路的,不然那个取样电阻用来干嘛的???厂家装的好看????
这种都有一段时间的恒流充电阶段,后期就不是了,当然,脉冲充电的我没拆过!!!

网友C:
5a的哪里买的?给我也来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5a的哪里买的?给我也来一个

淘宝买的,不好用,保险烧了

楼主(2019-12-18):
引用 网友A:
都以为锂电池充电器很高级,其实比铅酸的要简单,只需要恒流恒压,而铅酸是三段充电。锂电池还是得看保护板 ...

那是不是一个12V的开关电源也能把12.6V的锂电池充到12V呢?

网友:
电池内阻豪欧级别,充电器没恒流不是开玩笑么,接上电池和短接输出有什么区别

网友:
现在充电器都不值得修了,TB有8块包邮的品种。

网友:
西普尔还是扬能的?这玩意倒不是会损坏电池,但是这东西一坏就坏变压器,没法修。我买菜车用坏了好多个

楼主:
山寨品牌的,忘了啥牌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