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打了个tda7850 tb2959功放板没声音求救=,=

楼主(2019-11-02):
从车机里 拆出来一片东芝tb2959 25脚芯片,好像可以和tda7850通用
就在立创5元打了测试板,新手

st-by待机 mute静音 线路 没有与vcc电压连接的,悬空,无声音,飞线连接12v 还是没声音,求大佬帮我看看

发现问题了 c6 47uf直接连了正负极, 没接10脚。

立创eda3D预览图 电路镜像没问题,丝印不同步镜像。。

官方电路图 针脚定义

正面 一些通孔是拿来加装各种电容的

反面 画图时还不知道覆铜 13脚还没连接到地,不过已经飞线连接地了

电路板没丝印 是因为 立创eda 线路镜像没问题 但是丝印不会变更,所以我直接照着原电路焊盘 直接复制焊盘生成的gerber

网友A:
判断芯片的好坏,在通过电路查电压,查电阻,每个孔位都查到头,最好有原理图,这板也不太复杂,我查电路就这么查的,追溯到源头

网友:
电流也注意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判断芯片的好坏,在通过电路查电压,查电阻,每个孔位都查到头,最好有原理图,这板也不太复杂,我查电路就 ...

嗯,昨天玩了一下午 今天继续

网友B:
照这某宝上的成品pcb 抄画比较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这某宝上的成品pcb 抄画比较省心。

新手 摸石头过河,搞电路蛮好玩的

这个跟我的 区别就st-by mute 他用的电解,我用的独石,我去替换看看 嘿嘿

网友:
按他给的资料(我没查)4脚是等待信号,22脚是静音信号,11,12,15,14脚是音频输入,13接地,10和16接电容下地,25接电阻下地,1,24,18,2,8下地,9,7,5,3,17,19,21,23接喇叭

网友C:
你查错资料了吧?我给网站你,是东芝的PDF文件
https://toshiba.semicon-storage. ... p;prodName=TB2959HQ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查错资料了吧?我给网站你,是东芝的PDF文件
https://toshiba.semicon-storage.com/info/docget.jsp?did= ...

 资料我都有,我用的是tda7850的原理图,电容参数略有差别 接线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查错资料了吧?我给网站你,是东芝的PDF文件
https://toshiba.semicon-storage.com/info/docget.jsp?did= ...

搞定了,原因是 c6电容没接线  不画原理图 直接画pcb,太马虎了

网友(2020-07-11):
感谢老大精彩分享了

网友(2021-03-21):
TB2959HQ 也是 dmos管子的BTL功放 和TDA7850 类似的吧 谁了解的 普及一下
Power 47W BTL  4-ch Audio Power IC
This IC has a pure complementary P-ch and N-ch DMOS output
stage, offering maximum output power (POUT MAX) of 47W.

网友:
这个好像有一个等鸡电源